制作中的两条船,问题来了。

楼主(2006-01-21):
船壳还没出来,下面是昨天一晚上的成果。刚刮上腻子,还没打磨的H船图。还有一艘船还没制作成型就不上图了请高手口下留情

现在开始考虑轴系了,请问可以用什么代替“聚四氟乙烯”套管?

网友:
哦。。。。。可以用过冰箱加氟的管子。。是不是。。轴系内的那棵小管子。???

楼主:
说实在的,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

网友:
塑料管是空调加冰种。。你的动作真的很快啊。。图纸没有给你几天。。就出这样子来了。。快。。
不懂。。可以看看这张帖子/。。。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ge=1&highlight=

楼主:
那帖子确实“多此一举”
软轴剥去外层那连接的地方还有强度吗,干脆用细的软轴吧
他的轴套管粗,中间可以容下装一跟铜管,我的轴与套管之间只有1.5mm左右的空间,怎么放其他管子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帖子确实“多此一举”
软轴剥去外层那连接的地方还有强度吗,干脆用细的软轴吧
他的轴套管粗,中间可以容下装一跟铜管,我的轴与套管之间只有1.5mm左右的空间,怎么放其他管子汗

那并不多此一举,那原配的轴套拆不掉,你有什么更好的办法??重做船壳?

原来的做法的确是强度不够,我己改进了。你看看我新做的改装件的桨轴。经过实际试验,强度足够了。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ghlight=%2Bmcintosh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ghlight=%2Bmcintosh

如果你的轴放不下那支塑料管,那你只好找合适用的“聚四氟乙烯”或者改轴系了,不过那“聚四氟乙烯”的确是比较难找,我找了好久只找到这个刚合适4mm软轴用的。

楼主:
不好意思,不应该对你的帖子做什么评价的,真对不起。
还想请问一下你后来改装用的是什么管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不应该对你的帖子做什么评价的,真对不起。
还想请问一下你后来改装用的是什么管子?

没事!只是说说而以。
我就是用空调加冰种的连接管,刚好合适4mm的软轴使用。别的规格我没找到。

网友A:
4mm的软轴?强度不够吧?我的4mm的硬轴现在也还没有决定用

楼主:
因为是做小船,所以用的4mm的轴,6mm的铝套管,考虑到高速一定会把套管磨破,所以需要一跟“聚四氟乙烯”套管。
现在不知道可以用什么代替,如果找不到代替的,只有换管子或者用直轴传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4mm的软轴?强度不够吧?我的4mm的硬轴现在也还没有决定用

我也不好说强度够不够,反正我用540的无刷,16节电跑都没有事。你说的强度问题,我想主要是软轴和硬轴的连接处吧?人家26cc的汽油机才用到6mm的软轴,21级,用4mm的软轴,我想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是做小船,所以用的4mm的轴,6mm的铝套管,考虑到高速一定会把套管磨破,所以需要一跟“聚四氟乙烯”套管。
现在不知道可以用什么代替,如果找不到代替的,只有换管子或者用直轴传动了
http://p ...

用空调的8mm软铜管,刚好可以插入我用的那软塑料套管。
我刚刚看了你的软轴,怎么好象是反的!是船用软轴吗?

楼主:
我才发现这个问题,买回来快一年了,一直没拿出来看,今天看你这么一说我才注意看 了。昏死,这不就是路马表软轴吗?????我们这里3快一根

网友:
我还准备去买。。看来现在不去买了

楼主:
嘿嘿买错了轴,我还有是有办法的,老唐送的反浆用上了
白色的是反浆,黑色的是正浆。

网友:
我也有浆的。。呵呵反和正都有。。。在天使送给我的

楼主:
大年初一,刚出来的一个东西

现在样子还不好看,相信经过打磨应该没问题。

网友:
上图纸给大家看看啊。。。快啊

楼主:
制作方法实在是简单不好意思说呀。如果材料什么都齐全,1星期就出一条船你说简单不。可是要批量的翻模就要困难点,我的方法是“一次性的”,一次做一条船

网友:
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昏

网友:
楼主厉害呀,把玻璃纤维制品放在家里拉.小心拉.

楼主:
不怕,带口罩的况且我家住8楼,打开窗户空气对流情况良好!

网友B:
我有个建议,不知道好不好?!

你可以去买一卷白颜色的"生胶带",就是一般水管工缠绕接口用的玩意.那就是你想要的东西.

买回来以后注意旋向缠绕在你的软轴上.

网友C:
这么高的转速,一磨就烂了。

网友:
哈哈哈

楼上的,你试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高的转速,一磨就烂了。

不一定~生料帶隨著軟軸轉~而你的周管内壁是光滑的話就應該不會磨爛~還要加機油的~這個我雖然沒試過~但是未必不是個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建议,不知道好不好?!

你可以去买一卷白颜色的"生胶带",就是一般水管工缠绕接口用的玩意.那就是你想要的东西.

买回来以后注意旋向缠绕在你的软轴上.

那东西手指头一戳就是一个洞,可以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东西手指头一戳就是一个洞,可以用吗
可以~要不然怎麽可以用來密封水管呢~

网友D:
选10毫米空调铜管,将几个轴丞等间距放入铜管内,使软轴在轴承支撑下,与铜管处于同轴状态。轴承数量其次于轴套长度。

网友:
那我情愿磨桶管~

网友:
说起来是个好办法啊。。。我想了下。 。奇多去买一卷看看。。。我觉得什么东西都要去试啊。不试那知道啊。。。。。。呵呵。。用了才知道好不好。。。。看看。。等你的消息

楼主:
封水管的那东西,俺家有没必要试,凭想象就知道可用否
厚了影响转速,薄了接触到管壁就破。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选10毫米空调铜管,将几个轴丞等间距放入铜管内,使软轴在轴承支撑下,与铜管处于同轴状态。轴承数量其次于轴套长度。

應該沒有符合你的要求的規格的軸承~軟軸和軸套的間隙太小~
你真的小看生料帶了~生料帶纏上之後很光滑的~不會有很大摩擦~真的推薦你試一下~即使磨破了他會繞在軟軸的間隙之中~仍然可以起到作用~亂七八糟前輩的金口可不是隨便開的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封水管的那东西,俺家有没必要试,凭想象就知道可用否
厚了影响转速,薄了接触到管壁就破。

破了也沒關係的~亂七八糟前輩不是說了麽~沿著軟軸的的螺紋纏~
其實生料帶很滑的~

楼主:
看来还是得试试大家提的意见

网友:
是的啊。。。。快点试试看。。。。给大家说

网友:
應該沒有符合你的要求的規格的軸承~軟軸和軸套的間隙太小~
你真的小看生料帶了~生料帶纏上之後很光滑的~不會有很大摩擦~真的推薦你試一下~即使磨破了他會繞在軟軸的間隙之中~仍然可以起到作用~亂七八糟前輩的金口可不是隨便開的哦~ ????

生料带是用丝扣联接间密封作用的,绕在轴上会随轴转动发生移动,顺转动方向蠕动聚集,出现楔紧现象。

楼主:
硬轴可以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