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CD双转子无刷电机

楼主(2006-01-21):
为了共轴双桨小电直的动力,又因为米少买不起2个无刷。只好出此下策---自制CD双转子无刷电机

无刷动力的共轴双桨电直机的核心----

共轴双转子无刷CD电机

更多图片请到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96883&page=15&extra=page%3D1

看看!

另外那位老大有螃蟹无刷电调的设置说明麻烦给看一哈。。

楼主:
单电调正反转试车中!俺的手就艺术化一下了

网友A:
上面的电机,主轴那麽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的电机,主轴那麽粗

没办法的啊!谬有更小外经的小轴承了。。。。

网友A:
这麽小的cd改,我改了好多,最多200克拉力(只能单线绕),多线的话都不转.你试试共轴双浆有多大拉力.这种双转子放在固定翼上也很有意思,参考英国的"塘鹅"飞机.就是得两个电调,两组电池,贵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麽小的cd改,我改了好多,最多200克拉力(只能单线绕),多线的话都不转.你试试共轴双浆有多大拉力.这种双转子放在固定翼上也很有意思,参考英国的"塘鹅"飞机.就是得两个电调,两组电池,贵吆

我试了下单电调也可以,估计拉力不会有什么太大惊喜,没有了反向扭矩倒是个好处。。。。。

身边的仪器不多没法测电流、转速什么的。。。就有一个万用表还只能测电路通断。。

楼主:
这是全配的重量。。。会不会有些重。。。

网友:
有刷还,还是无刷好?

各自的优缺点又是什么?

网友B:
怎么同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同步?

定子的线圈是重绕的上下定子线圈圈数一致,推油门时反正转是同时的,但转速是否同步就不清楚了
。。

网友C:
那...那你的共轴双桨电直怎么拐弯啊?这要靠上下旋翼的速度差来实现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那你的共轴双桨电直怎么拐弯啊?这要靠上下旋翼的速度差来实现的哦!

我想用另外的电机控制。。。。是不是有点画蛇添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