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求助!我的ESKY3D小电直!

楼主(2006-01-21):
发射机打开后!
飞机接通电源!
但是飞机上的指示灯没有变绿 !
而是绿红交替的闪烁!
发射机也没动劲!
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开发射,拿到音响附近,看没有干扰的嗡嗡声,没有的话,看晶振有没有接好,是不是晶振接触不良.我的发射原来常常失控,后来查到是晶振接触不良,把宏观世界直接插入电路板上,OK了.

网友B:
没接收到信号就是这样的, 建议检查一下晶体接触好没,还不行的话就把接收机拆开 里面还有一个插头,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C:
怎么样调节副翼啊,主要是我的电直好像方向不是很准,怎么样调节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