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哪里能买到氦气

楼主(2006-01-21):
哪里能买到氦气???
谢谢!!

网友:
中型以上工业城市都会有气体厂吧?打114问气体厂的门市部的电话地址喽。这东东超贵

网友:
问问气象部门的人或单位,门市部。他们的气象气球都是用的氦气。

网友:
你到网上一搜就知道了!!!

网友:
贵得要命

网友:
而且泄漏率比氢气大

网友(2006-04-29):
俺有。不知你要多大纯度的。

网友A:
注意安全自己尝试下自配轻气吧.

原来用轻气根本没感考虑过这个,后来是一位买小飞艇的郑先生给我的鼓励,他做的非常成功.
嘿嘿所以前天偶刚刚买了锌粒(20元 500克)和盐酸(一瓶 4元 500克).不过他是用的盐酸和铝块.
冲爱飞扬室内MINI飞艇的话就10多分钟啦.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注意安全自己尝试下自配轻气吧.

原来用轻气根本没感考虑过这个,后来是一位买小飞艇的郑先生给我的鼓励,他做的非常成功.
嘿嘿所以前天偶刚刚买了锌粒(20元 500克)和盐酸(一瓶 4元 500克).不过他是用的盐酸和铝 ...

把你的装置发个图片上来吧,我的飞艇还没开张过呢。

网友:
用氢气可以,但要看什么场合.

在飞艇试飞和调试阶段,一般都选人少空旷的地方,可以用氢气.如果要商业飞行或者是表演,我建议用氦气,我认为因为用氢气而带来的心里压力产生的负面影响要远大于氢气本身的实际危险.氦气现在的市价每瓶400-500圆,可以充8立方米左右,另外要注意充氦气的话浮力大概要比有氢小百分之10.

网友(2007-02-13):
引用 网友B:

把你的装置发个图片上来吧,我的飞艇还没开张过呢。

用NaOH和铝 更好 更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