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接受机能同时接两个电调吗?>

楼主(2006-01-21):
两个电调可以用Y线连在一起,插一个借口
或者用混控上接两个电调

楼主:
机械调速器的温度是在电机转的快时温度高还是在电机转的慢时温度高?
750电机一般适合装几节电池?至少要用多少A的电调?

网友A:
应该可以,但其中一个的插头上中间红线要拔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