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度与攻丝问题

楼主(2006-01-21):
1.5mm厚的钢板打孔攻丝,最大可以打多大孔攻丝?

网友:
引用 楼主:
1.5mm厚的钢板打孔攻丝,最大可以打多大孔攻丝?

钻3.2mm的孔,攻4mm的丝。因为这么薄的板攻丝只有2~3扣牙,很容易滑丝。

网友A:
最好采用翻包的办法,可以增大攻丝的有效厚度

网友:
要是有位置的话,建议把螺母焊上去好了.

楼主:
解决办法真还是不少,谢谢诸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好采用翻包的办法,可以增大攻丝的有效厚度

需要什么工具?如何操作?望详细说明呀!!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需要什么工具?如何操作?望详细说明呀!!谢!

就是底孔钻得要小一点,然后用一个冲头敲过去,不过一般是用冲床,业余条件要困难一点,主要是冲头的加工,冲头直径等于攻丝底孔的直径,前端磨成尖的,下面一般用沥青或橡胶垫着

楼主:
楼上的,请问攻4mm的丝需要打多小的低孔呢?

网友:
又学到东西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楼上的,请问攻4mm的丝需要打多小的低孔呢?

你是问翻包底孔还是攻丝底孔啊?

网友:
翻不翻只要是M4的我想都应是3。2的孔才是。

引用 网友A:

你是问翻包底孔还是攻丝底孔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翻包底孔要是3。2的话就没法翻了。你用3。2的冲头直接都穿过去了

楼主:
我问的是翻包底孔的大小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问的是翻包底孔的大小呀!

你先钻1.5的试试。要是翻不过去,你就钻2MM,孔大了翻的高度不大

网友:
和螺距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