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起飞着陆几率有多高?

楼主(2006-01-21):
玩了一段时间油直后很想玩油固了,今天我的油固在没有老鸟指点下终于靠自己装好了(T4VF.ASP52
发动机
,全球40机架),没有老鸟指点,只有G2,练到安全降落百分80上,马上要拿出去飞了,我不知道安全起飞着陆的几率有多大,去年我也是没有老鸟指点,购来一2手调制好了油直30,练了两个月的G2后,晕,第一次就可以悬停.现在有点紧张,因为这是自己装的,没有老鸟调试,请高手给点意见,顺便问一下我的机机体跟主翼还要用皮筋加固吗?原来是用螺丝固定的,看起来不是很结实如图.

网友A:
你用下单翼,机动性比较高,没上单翼安定性好.如果不做过激动作强度应该够.你以前没玩过固定翼成功率很低的.我以前玩固定翼,没人指导也没G2之类的.炸过十几次,段段续续好几年才成功的.当时飞机根本上不了天.就是上天也没时间让你反映...最好还是有人带飞 祝你顺利!

网友B:
科技活动还是要有科学的方法。
个别人可能一次都没有炸机,自己就把飞机飞起来了。
可是从统计方法来看,从现代无线电遥控模型运动来看,绝大多数飞行者都是在前人的带领下进入真正的飞行。
一架安定性好并且结实的练习机更加适合新手,因为一般的新手在操控的时候,舵打得很猛,并且容易错舵,炸机是必然的。
没有老鸟带领,先飞模拟器是建立打舵条件反射的一个省钱、省事的途径。
机机的结实与否,取决于剧烈机动的时候,机身与机翼不应该有严重有害的边形,炸机都不坏的结构,就不要过多考虑了,那样得不偿失。

网友C:
油固和油直的区别就在于直机会给你联系的机会[指旋停
油固和油直的区别就在于直机会给你联系的机会[指旋停如果飞直机开始就飞航线那结果就可想而知,飞固定翼如飞油直的航线.

网友D:
40的飞机装52,嘿嘿,先问一下,机翼的连接块有没有用胶填死。
上次一老兄同样的飞机就是因为接块上胶没上够,还是46的发动机,在做俯冲时机翼空中解体,小心哦~~~~
52比46大了可不只一点哦(排量大了1ml)

网友E:
这架飞机很好玩的,大风中比上单翼要稳定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