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磨车

楼主(2006-01-21):
菜鸟问题~~~~~~~~~~~~有那位大侠知道磨车的过程与注意呀。。。。。。谢谢拉 。。

网友:
船头顶岸

船头抵住岸,用怠速在水中磨车,注意长时间怠速对机机有害,时不时提下速,大约1-2箱油就好

网友A:
上磨车台磨,1清洗发动机,2低速磨几分钟再中速磨再高速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磨车台磨,1清洗发动机,2低速磨几分钟再中速磨再高速就OK了。

甲醇还是汽油?

汽油怎么磨好?

网友B:
以前是在磨车台上磨车,现在一般都是装在船上磨,要让船跑起来,才有冷却

网友C:
樓主的地址給我一個~我給你寄張槃~是車模的新機磨車教學錄像~基本和船是一樣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樓主的地址給我一個~我給你寄張槃~是車模的新機磨車教學錄像~基本和船是一樣的~

发上来大家分享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是在磨车台上磨车,现在一般都是装在船上磨,要让船跑起来,才有冷却

上磨车台加水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发上来大家分享吧.

114M你給我想個辦法發上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樓主的地址給我一個~我給你寄張槃~是車模的新機磨車教學錄像~基本和船是一樣的~

我要1个,谢谢.2424110@sina.com

网友:
114m~郵件發不過去啦~

网友:
我說的地址是郵政地址~不是郵箱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