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评论下那种的效率高!!!!!!!

楼主(2006-01-21):
1.双发双浆  2.双发单浆  3.双发共轴(正反转)

网友:
肯定是1了,3肯定排除,因为双桨干扰严重。2吗增加了重量和两台发动机同步性问题,这跟双岗发动机是不同的

网友:
这个吗  我觉得要看情况了``不能单纯说哪种不行

网友A:
我觉得3不一定差,我见过真的鱼雷,螺旋浆是共轴反转的.还有前苏联的图-95轰炸机的螺旋浆也是共轴反转的.

网友:
共轴反浆可以减少震动和噪音,但是效率不是最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3不一定差,我见过真的鱼雷,螺旋浆是共轴反转的.还有前苏联的图-95轰炸机的螺旋浆也是共轴反转的.

目前有很多国家的现役鱼雷都采用共轴正反桨的.

网友:
鱼雷采用正反桨是为了克服反扭力面设计的。卡-50共轴直飞机存在着干扰问题,出现颤抖,涡流,甚至机毁。在最高速度上比单桨同级飞机慢得多

网友:
好几年前我看到有模友有用串式螺旋桨,两桨相矩5厘米左右,从小到大排列。看到航行效果还是可以的

网友:
卡50坠机是因为机动的时候旋翼变形,导致上下旋翼碰到了一起造成的。至于效率,我想也应该是3吧,因为单桨会造成水流(气流)的旋转,减低了工作的效率,3则是减小了这种效应,效率应该会高些。还期待权威人士给于准确的答案。

网友:
这个问题很值得研究啊`~~~~~~

网友B:
呵呵,如果只讨论效率,推力效率。那么2最好。用最小的发动机扭拒驱动最大限度的桨,效率是最高的。
但是飞机么要考虑到实际使用问题,这个时候就各有优缺点了,这就是为什么3种方式并存的原因了。
1。双发双桨,发动机分别负载,负载有限,但是桨的直径可以较小,但是双发分开布置会增加阻力,单台停车后的返扭拒也是问题。
2。双发但桨,发动机负载最低,可以驱动很大直径的桨,大型直升机多采用这种方法,但是呵呵那幅大桨肯定不能用来固定翼平飞的
3。双发共轴,比1少了单发停车的反扭问题,同时阻力面积要小很多,(还有同时请注意,实际的共轴双桨的前后桨的螺拒是不同的,对气流的有效性更高些)同时也不用做什么什么下拉右拉角了,结构比较复杂,固定翼上正式服役的战斗型采用这种的只有英国的“塘鹅”舰载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如果只讨论效率,推力效率。那么2最好。用最小的发动机扭拒驱动最大限度的桨,效率是最高的。
但是飞机么要考虑到实际使用问题,这个时候就各有优缺点了,这就是为什么3种方式并存的原因了。
1。双发双桨 ...

网友:
要考虑在什么条件下来比较,如果发动机的功率不一样来比较效率是没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