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有点空闲再来提一点问题

楼主(2006-01-21):
能动手又缺钱的朋友来说说看,这是不是办法:看到有些朋友自制车床,感觉部分小尺寸部件或快或慢都能整出来,但是大部件,比方床身见的就少,我想问能不能用钢筋混凝土来浇铸床身呢?一般在工厂厂房里机器都栓接在地面,地面下是钢筋混凝土底座,自制车床也参考这种情况,把金属座浇在混凝土里,再把机械部件安装在金属座上,构成一整台车床,发挥人的长处,降低制造难度,当然这样一来车床会看起来粗大一些,欢迎拍砖,如有重复请指正.

网友:
完全可以

网友:
三十多年前的“文G”中就有这种做法了,但却被叫做“XXX思想的伟大胜利”刊登在当年的《科学普及》(后改刊名为《科学画报》)上,车床、铣床、刨床都有!资源匮乏的年代,人们想到的办法还真不少!

网友A:
那样搞的话,混凝土标号也高一点。
连接件要预埋,在连接件上面焊接或者螺丝连接上部工具才行。
毕竟混凝土硬度没有铁高,还发脆。

楼主:
终于有回应了,我都快放弃了,
说到资源匮乏,现在何尝不是这样,以前没东西,现在没钱,只不过相对而已.面对各人情况不同,老办法还是有市场的,钢筋混凝土的优点是造东西自由度大,可塑性强.原本我觉得,本板块宗旨就是以正规工具为榜样,以手工作坊的方式实现它,甚至功能上出其左右.钢筋混凝土在这里恰巧是很合适很好用的材料,用它磨练智慧,同时又获实效,其意义不低于花钱买先进设备,完全跟得上时代.板块里聪明人多得要命,如果有人下工夫的话,完全可以让专业厂家目瞪口呆,眼珠掉地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样搞的话,混凝土标号也高一点。
连接件要预埋,在连接件上面焊接或者螺丝连接上部工具才行。
毕竟混凝土硬度没有铁高,还发脆。

还有砂、石要用水彻底清洗去掉泥土

网友:
以前是为了尽量少受外界干扰,比如厂房选址要远离火车道、公路等有震动源的地方;并且车床要座在多少多少的混凝土上。
我们做不一定要有这个必要。而且精度不易控制。

楼主:
我想这个办法应该是有前提限制的,首先因为经济原因,它是为特定的一部分朋友提出的,其次,它可能最适应发烧级工具迷的口味,发烧友总是希望发挥自己的才能,释放自己的能量,这个方法即提出挑战,又有手段,还有前车可鉴,记得有人用液晶板和台式电脑硬件DIY笔记本,像个木壳礼品盒,还是满拽的,这和技术新旧不一定有关系,旧瓶装新酒,看着旧喝着新.情理上应该可以做得和普通机床平起平坐,就看人够不够烧.

网友:
并不能仅仅从经济原因来看这个问题,现在的数控机床,也有用混凝土床身的,因为从减振,刚性等来看,混凝土有优势,问题在于如何利用,比如用焊接结构,充填混凝土,还有使用聚合物混凝土,问题的解决,不会一种答案,各显神通啊

网友:
各路神仙端的是化腐朽为神奇呀!
有音响发烧友用混凝土做音箱的,也是利用了它价廉和刚性的优势。

楼主:
根据帖子温度现在进入理论分析第一步:自制机器要找出限制条件,不然下不了结论.
环境不同机器也不同,在乡村你可以想做多大做多大,在城市看你地下室条件,要是在楼上就得精致点,住宅楼面荷载200公斤每平米,阳台250,可算好了。
造多大还要看任务,你究竟喜欢啥,最大会造啥,得想好,毕竟机器大部分时间是闲置的,我们想拥有的是顺手的机器,专门给人展览的是另一个话题.
最好还要家里人加入,老婆孩子需要的东西你的机器能造吗?她们可以让你高兴地造也可以不让你高兴地造,有问题的话要设法整编.
理论分析第二步:找出最难的部分,思考一下能不能解决.
是不是所有零件都有路子整,如果关键部分没戏,造床身也就没意义啦,因为我觉得床身的造型也是跟着上面机械部分走的.
大小还是要列个计划,无限期的拖延也能成为最大困难,有人因为磨得没脾气,放弃了....

楼主:
到了这一步,回头就不好了.实造起步原则是精度要尽可能保持,我觉得应以最长的部件--导轨为基准,办法是将导轨设法固定在一块现成的拖板上,在导轨上栓接预埋件,在混凝土床身相应位置应预先为预埋件留好孔洞,把导轨在床身上安放平正,最后用混凝土把预埋件砌死,整个过程应避免强力,以免变型,在混凝土凝固过程中还得调校,彻底凝固后去掉拖板就好了,我觉得导轨预埋件用钢轨挺好,您说呢?其它部件的安装以导轨为基准,依此类推,关键要保持各部件间的精度,这我还想不出太好的方法.(我不会有人会)
最后我再说说混凝土车床的优缺点,它的最大缺点是没法转手,我也说不出理由,但觉得恐怕就这结果.另一个是脆,不过这好办,可以从配筋上下工夫,不过要仔细分析床子的受力,节点构造要弄好.优点可不少,在功能扩展上它可比买的床有优势,比方讲它可以不只车削固体零件,你可以把它设计成靠模车床,可以加铸造部件做离心铸,可以车腊模,用分度盘精确焊叶轮蜡模,这样不下床铸压气轮,可以低成本获得较高精度的铸件,而且脱模后铸件不离床,可以继续车削,同心度不变.另外为了扩展功能,可以再设计一对平行的导轨,安放多组拖板,不同的工具,这样一想功能可就多得想不完了,车床几乎不是车床了.当然了,这些想法的生命力还是掌握在大家的手中,欢迎拍砖,期待有一天能看到实物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