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全新手,想配个3000元左右的电直,请高手指点。

楼主(2006-01-21):
在5iMx上潜水已经好几个月了,各位帖子也拜读了很多,但是还是感觉很迷茫,不知到要配什么样的点电直。预算一次性投入3000元左右,能飞3D,最好能自己组装(想练练),请高手给个详细的指点,这样就能加入电直的行列了!
谢谢!

网友A:
新手最好不要考虑3D,当你学会到能飞3D时,你的飞机已经摔得不太可靠了,用来飞3D肯定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手最好不要考虑3D,当你学会到能飞3D时,你的飞机已经摔得不太可靠了,用来飞3D肯定不行。

说得有道理. 我是新手, 买了个X400, 不过正象PALM说的, 我现在想都不敢想3D. 只是觉得X400看上去不错才买的, 不是为了飞3D. 说真的,到2D飞得差不多了, 机子也歪歪斜斜的了.

楼主:
那到底新手应该买个什么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到底新手应该买个什么呢?

第一是买模拟器练,
第二是买一千以下的机机,
第三是练好了,你还有兴趣就买好的啦

网友B:
三千元的配置:
亚托450xl空机……约800
好盈电调+450TH电机……约480
hite遥控套装……1600
陀螺仪可以买亚托的RCE500二手货……约350
尾舵机可以考虑亚托6克舵机……约80
电池可以买3E的12C1800MA……约180
合计约3490以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到底新手应该买个什么呢?

    先去看看置顶的《夏利和大奔》,然后再决定吧。新手买什么我觉得与环境的关系很大。我们这边很多新手上来就是50油机,10通的设备,投资近万。现在飞的好好的,原因是老师多啊。呵呵。

楼主:
置顶的《夏利和大奔》仔细看了,自己对电直很感兴趣,但不认识玩电直的高手,现在月薪近5000,直接上450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飞机好不好 主要是看配件跟得上不 在好的飞机 配件如果跟不上就不要想  亚托的飞机好飞 配件也跟进上 我从飞的时候就是走了很多弯路 摔了配件都没有 你拿什么来练习???配置很不错的亚托保证你可以从悬停 航线到3d 因为每次摔 你都可以换成新的配件 考虑好 因为你的预算不多 xl的塑料飞机也不耐摔(保证你一个月全部换完)  建义你还是配金属的se  充电器这些可以到位 电池买好点(耐用)  遥控器h牌的不错 3d也够用 现在鸿飞在打折卖se 可以跟进   飞模型不要什么都去节约  这样会后悔的 要飞就飞个好 大家都是从不懂到飞行 多看看帖子(遥控器 亚托) 什么不懂的就看看 问问 保证你越飞越有乐趣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三千元的配置:
亚托450xl空机……约800
好盈电调+450TH电机……约480
hite遥控套装……1600
陀螺仪可以买亚托的RCE500二手货……约350
尾舵机可以考虑亚托6克舵机……约80
电池可以买3E的 ...

我来给你上个配置 se一套+遥控器h牌 5000多点 电调35a   电机kv3550   舵机55*3(还送你一个hs56)都有了
陀螺仪建义用f的gy401(900--1000) 用了这个飞行爽死 亚托的500陀螺仪对你来说不好 每次都调整 麻烦 锁尾也不是很好
电池用鸿飞的12c 2200买2块 大桨多配一点 这个摔机一般都坏 充电器用德国的ln -5014(720) 锂电 发射电 全功能充电器(一次到位)
还有就是模拟器 xtr  练习2个月 边潜水边飞模拟器 保证你装好飞机就可以悬停
这样的配置有点贵 但是值得  我们都是一步一步升级上来的 花掉了不少冤枉钱 这样的投入还少一点 以后就是摔机的配件钱了 电池钱

网友:
人家不是说的很清楚3000元左右吗?
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千元的配置:
亚托450xl空机……约800
好盈电调+450TH电机……约480
hite遥控套装……1600
陀螺仪可以买亚托的RCE500二手货……约350
尾舵机可以考虑亚托6克舵机……约80
电池可以买3E的 ...

你这套配置不错,我觉得前两项不好,现在ccpm的450XL含430LF和35A定速电调标价也才1350吧,450th还是算了。。。。。。

楼主:
多谢大家的指点,fishzh1881 说
“xl的塑料飞机也不耐摔(保证你一个月全部换完)”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我就在忍忍,直接配个金属版的,金属的摔了后会不会变形呀,能飞多久,这个很担心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来给你上个配置 se一套+遥控器h牌 5000多点 电调35a   电机kv3550   舵机55*3(还送你一个hs56)都有了
陀螺仪建义用f的gy401(900--1000) 用了这个飞行爽死 亚托的500陀螺仪对你来说不好 每次都调整 麻 ...

这套5000+够吗?我也想弄个。

网友C:
我也是飞的金属件 基本上摔机一般是不容易坏的 上面这个配置可能要飞机+遥控器+舵机4个+电机+电调==5300   陀螺仪900--1000  电池2块 充电器  模拟器 可能要7000吧 建义可以先买遥控器+模拟器 飞2个月在边看论坛边捉摸飞机 然后在买飞机 保证好飞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飞的金属件 基本上摔机一般是不容易坏的 上面这个配置可能要飞机+遥控器+舵机4个+电机+电调==5300   陀螺仪900--1000  电池2块 充电器  模拟器 可能要7000吧 建义可以先买遥控器+模拟器 飞2个月在 ...

就是啊,我怎么算也再6500往上,谢谢fishzh1881,但是摔机的话会不会变形啊?

网友:
一般不变型 很好用的 我摔机也多 但是金属都没坏过  这个还是要看运气

网友:
恩,谢谢fishzh1881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