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胜电调高速打嗝怎么办?

楼主(2006-01-21):
辉胜电调高速打嗝怎么办?

网友:
你的是18A的电调么?我的就是,我也遇上这样的问题了,我照着网友的思路改,可是问题还没解决,你进去这个链接看看这贴帖子,看对你有没有帮助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2

网友:
我的也是18A的怎么没遇到过你们说的问题?

网友:
你的也许是电池坏了

原本我以为是我的辉盛18A电调坏了,可是今天到了好盈的25A电调,一试,结果判定是电池坏了,好可怜的电池~~~~又要出大米了....555....

楼主:
谢谢大家!我再试试!

网友:
你用的什么电机?如果是普通的9N12P结构的外转子无刷电机,用11V锂电池组,电机KV在2000左右以上时,空载时高速肯定打嗝,因为18A老版电调不支持9N12P的电机超过20000转使用。一般带上桨后没有问题了。

楼主:
用的老雷的2030白壳内转子!4530的桨飞飞翼!桨剪短了也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老雷的2030白壳内转子!4530的桨飞飞翼!桨剪短了也不行!

内转子电机也出现这样问题,你检查一下锂电池组看看。电池没有问题,一般肯定是是电调坏了!

网友:
是这样的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