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来秀一下我的DIY金属尾翼

楼主(2006-01-21):
尾翼损坏

看了刘老师的帖,决定自己模仿DIY,用的是1MM的铝板,全手工,强度可以接受,重量5.6G。

效果

红色的很亮

红色的效果

不错,打算把受伤的平尾也升级金属件

今天试飞的样子,雨刚停,换上了新金属尾翼组,大桨也喷漆了

近照,手机拍得不好

8块的自喷漆杰作,哈哈,比较有特色

以前的样子一去不复返了

网友:
不错,不知道强度够不够

楼主:
1MM的铝板强度应该没有问题,而且有弹性,即使变形用手1秒搞定。
而且平尾基本不受外力,除了空气
垂尾主要保护尾桨,主要是根部与地面摩擦和轻微碰撞,所以没有问题,

楼主:
大家提点意见,我可以改进一下。

网友:
没意见,做的不错.就是涂装的.....有点难看

楼主:
没有用心去做,哈哈。
如果有这个心,就会好好的彩绘了。做一个漂亮的鸡体彩绘。

网友:
如果是熟铝板材就太软,一碰即变形起不到保护尾浆作用,浇注型生铝材硬度很好但太脆易断裂,拉伸型生铝材较为合适因为韧性较好

网友A:
鸡头的天灵盖上怎么那么大个窟窿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鸡头的天灵盖上怎么那么大个窟窿啊
????????????

当时怕碰到连杆,所以给他开天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时怕碰到连杆,所以给他开天窗了。

开天窗,晕,时间长了,日子久了,雨天会漏水的.哈哈
附:兄弟我的碳纤尾管收到了没有?有没有损坏?

楼主:
在娘家,初五回去。收到就给你电话

网友:
用不锈钢的行吗?

楼主:
要比铝重一点,可以用1m以下的,手工制作很不方便,太韧了,不好加工,除非线切割或电子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