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机壳的散热孔开不开?

楼主(2006-01-22):
目前俺的没开,发现
电池
的温度也不算很高,不知道开孔之后对降温有多大影响,对电池寿命有多少影响?老外如果是那种买套机直接飞的基本都开,自己喷涂的基本都不开,国内玩家什么情况?

网友A:
我开孔了,其实不是飞3D没有什么大问题,电池也不热.

网友B:
我的就不开,没多大作用的

网友C:
我开了,摔机碎了。不结实。

网友D:
是不是在两边的两个小孔
好象电池在前面,作用不大吧

网友E:
我开了!为了好看!!嘿嘿!

网友F(2006-03-26):
我的也开了比较容易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