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电池问题

楼主(2006-01-22):
问一下各位模友:飞行后,忘记拔
电池
T型头(开关已关),几个小时后,电池电压9.5V.有没有办法使这个电池恢复?谢谢!

网友A:
只要电池不鼓包,问题应该不大的

网友B:
是直机上的还是控上的电池?直机上好像都不装开关的,如果是控上的,还没到充电的时候吧。

楼主:
没鼓包,但充不进去,玩2分钟就不行了.是不是废了.

网友C:
是不是充电器显示根本没有进入充电状态???如果是这种情况,直接用12V的直流电输出充几秒种,然后进入正常充电状态就能冲进了!(我的就是这样,自己考虑是否要这样尝试)

网友D:
我的电池没用几次,放着现在拿出来,中间那节也是只有2.2伏左右,插到充电器上就说是充满了,可又用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