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无刷后的困惑

楼主(2006-01-22):
雷鸟,3000KV的无刷马达,配9齿,辉盛15A电调。觉得比原来的黑色280马达更难控制。另外发现尾桨与主桨不同步,尾桨先转,再往上推油门主桨才转,带来的问题是落地时必须打尾舵,降低尾桨的转速,否则会在地上扫上一圈。
如何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雷鸟,3000KV的无刷马达,配9齿,辉盛15A电调。觉得比原来的黑色280马达更难控制。另外发现尾桨与主桨不同步,尾桨先转,再往上推油门主桨才转,带来的问题是落地时必须打尾舵,降低尾桨的转速,否则会在地上扫上 ...

把刹车功能取消试试。

楼主:
如何取消刹车功能?购买时商家说刚好送完了说明书。用8齿比9齿稳定,去哪里找6齿、7齿再作比较?看来3000KV是高了。

网友:
我用过KV4200的无刷,能飞,不过就是费尾马达

网友:
还是原配的好。。。

网友:
我看好多模友改CDROM的无刷飞雷鸟这类小电直,都飞的不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

如果你用的是雷鸟的pg03建议换掉,我以前的也是。实际上是陀螺仪和无刷电调不能很好的配合。换240或401就没有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
此类小电直还是原配的比较好.改装后问题太多,对性能的提升也没多少帮助.原装原配,只要调整得好,已经很好飞啦!

网友:
不过我觉得改了五刷以后续航能力提高很多啊,

楼主:
已取消刹车,鸡鸡不再扫地。陀螺仪的确有点不配合,看来又得破费了。用胶水也无法将塑料齿粘牢在轴上,转上两三分钟就会松开。

网友:
我也打算换无刷电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