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加遥控距离的改进!

楼主(2006-01-22):
我的接受机上与天线连接的一个电子元件烧了(好象是电阻,我不太清楚)现在控制距离10米都不到了
问一下这是什么元件,什么型号的

网友A:
如果拍照片出来会更好,这样才能帮你看看呀~
如果是插件的电路板会好换些,但如果是SMD的电路板,因为零件很小,如果没把握,可以请熟悉电子的朋友帮忙

网友B:
你的标题名不准确,令人误解.那连接天线的零件可能是电感或陶瓷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