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加遥控距离的改进!!帮提一下意见

楼主(2006-01-22):
我的接受机上与天线连接的一个电子元件烧了(好象是电阻,我不太清楚)现在控制距离10米都不到了
问一下这是什么元件,什么型号的

网友A:
可能是电感,最好上个图看看。

网友B:
也可能是电容

网友C:
不会是电阻,如果是电阻,上面一定绕有线圈(这时电阻只当绕线架),很可能是电容,不过这个电容不太容易烧

楼主:
有一点我搞不明白.为什么和天线串联会烧掉呢?天线上有这么大的电流吗?
还有天线上接电容有什么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