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尾!

楼主(2006-01-22):
炸机时尾部着地,尾旋翼总成报废,尾
舵机
扫齿.装上舵机齿和新尾旋翼总成后,出现严重追尾!是什么原因?请高手帮忙分析一下原因!谢谢!
对了,在静止状态,打开摇控和接收,手提旋翼头摆动直机,尾舵有反应.

网友A:
检查一下舵机传动部分是否顺畅,尾轴是否变形.....

网友B:
啥机?
1. 陀螺灵敏度调低.
2.是不是尾桨夹的压力轴承装反了.

楼主:
尾轴没有受伤。
也许是连杆运行不顺畅。我再查查看。是穿上“西装”后出现这问题的。
V2-30还有压力轴承?

网友B:
雷虎的,那没有

网友C:
你是不是先开的接收机,后开的发射机啊!应该先开发射再开接收.等尾舵机有了反应锁定中立位置后才能飞,否则无法锁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