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大桨的转速?

楼主(2006-01-22):
直升机大桨的转速在飞行时是恒定的,还是随油门变化而变化的?
悬停时比较稳定但是一急催油门,飞机向右甩尾垂直爬升,当
发动机
完全进入高速后甩尾现象消失,是不是油门螺距曲线配合不好,应该怎么调?

网友A:
如果使用了定速器,那么就可以控制大桨在比较恒定的范围内。如果没有的话,要调整到恒定要很高水平。
悬停时比较稳定但是一急催油门,飞机向右甩尾垂直爬升,应该这个现象还是比较正常的,你可以减少爬升时的螺距,或者尝试增大尾桨直径,会有点帮助!

网友B:
没有陀螺仪就在飞行,水平好的

楼主:
GY401,用的3003舵机!
神龙50的机器,GY401,用的3003舵机!前段时间飞的时候没有这个现象,但由于舵机的摇臂偏短,最大螺距只能到9度,为了连熄火降落,换了大舵盘,重新调的油门和螺距曲线,就出这个问题了!我用的FF9设备,现在感度陀螺只有35%,再高了就开始出现尾随了,我想问这个数值正常吗,以前也是这个值,到是挺稳的!是不是大桨转速越高,陀螺感度就要越小!

网友C:
是不是大桨转速越高,陀螺感度就要越小 ~~~是
gy401 定要跟S9253/9254舵機 如不是性能很差
+9/-9 一般正常,沒問題
走尾問題,會不會是尾舵中位,舵盤中位行程中位沒調好?
大槳轉速一般懸停1600rpm,上空飛行"idle1"1800rpm ,3D"IDLE2" 2000~2200rpm
記著用本槳不要過1800rpm,如不是射槳可慘
油門大小跟槳角大小來自行調整,主要的目的是保持一定的轉速,在沒有GOVENOR 的情況下只有好心機點去慢慢調了
如果是9x的7點曲線,你會開心點

网友A:
螺距曲线太高了!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我在调调看!

网友D:
依我看是尾旋翼,舵机连杆等活动部位不够灵活。给这些部位做下清洁,上点润滑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