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见到暴闪灯的廉价替代品~~~~

楼主(2006-01-22):
今天在电子市场看见一种通电自己闪的发光二极管~~~~不需要控制电路`~一颗上在电脑主板上的那种纽扣电池就可带动`~~价格在1—3元之间`~~~~完全可以替代航行的暴闪灯~~~~~~~~并有多种颜色~~~~需要的同志在当地的电子市场去找找`~

网友:
我好早就知道这东西了。。。。呵呵。。。我问的7色LED才1元钱一颗。。。
节上电池就可以自己闪。。。。。。在慢慢的变颜色。。。。。。是不是我说的???

楼主:
对啊`~
就是你说的这种`~~
这下就不用花很多的钱买那种暴闪灯了`~:)

网友:
而且这种LED的电流很小,2.4-3伏的电压,峰值才10毫安!
夜航首选!

网友A:
首选吗?
有这样的一套LED夜航灯,机头白灯,机尾红灯,前段机腹数颗,都是高亮的,后段是一条内含约10颗LED的贴片灯条,由前到后轮闪,机翼下由根部到两侧翼梢各6-7颗轮闪,机背有数颗常亮灯.
机背的灯很重要,否则起飞爬升时机腹下灯被遮,基本上飞机就消失在楼宇灯之中了.
还有更重要的,控制闪烁的电路板设计了消除对接收机干扰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选吗?
有这样的一套LED夜航灯,机头白灯,机尾红灯,前段机腹数颗,都是高亮的,后段是一条内含约10颗LED的贴片灯条,由前到后轮闪,机翼下由根部到两侧翼梢各6-7颗轮闪,机背有数颗常亮灯.
机背的灯很重要,否则起飞爬 ...

请教一下~~
这个自闪灯会对设备造成干扰吗???如果我不和设备共用电源的话`~这个干扰还有吗???如果在自闪灯的前后各加一个电容`~这样的话~~还会有干扰吗???
不太了解这些东西`~哪位知道的朋友`~~麻烦来解答一下啊`~~~:)

网友:
干不干扰还得看接收机自身的抗干扰能力,这套灯在电路中考虑了消干扰,但还是独立4.5V供电

楼主: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
这个自闪灯会对设备造成干扰吗???如果我不和设备共用电源的话`~这个干扰还有吗???如果在自闪灯的前后各加一个电容`~这样的话~~还会有干扰吗???
不太了解这些东西`~哪位知道的朋友`~~麻烦 ...

我的意思是我说的那种自闪灯像上面我说的这样做的话`还会对设备造成干扰吗???
谢谢你的解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我说的那种自闪灯像上面我说的这样做的话`还会对设备造成干扰吗???
谢谢你的解答~~:)
——————————————————————————————————————
我的意思是我说的那种夜航灯像上面我说的这样设计了`还怕对设备造成干扰呢!!!
没法替你解答~~:(

楼主:
汗~~~~~~~~~~~~~~~~~~~~~
哪位高人能给我一个解释啊???
谢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