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见到暴闪灯的廉价替代品~~~~

楼主(2006-01-22):
今天在电子市场看见一种通电自己闪的发光二极管~~~~不需要控制电路`~一颗上在电脑主板上的那种纽扣电池就可带动`~~价格在1—3元之间`~~~~完全可以替代航行的暴闪灯~~~~~~~~并有多种颜色~~~~需要的同志在当地的电子市场去找找`~

网友:
嗯,我们这里3圆,闪7彩的5圆呵呵

楼主:
呵呵`~~~

这下不用花更多的钱就可以有暴闪灯了啊~~~~:)

网友A:
这种自闪的LED可能会对接收机和舵机有干扰!

网友:
问题是怎么知道电量多少呢?

网友:
我买过,有的还有好几种颜色,我串起电阻当充电器的指示灯,从8V到15V都能用,到现在工作还挺正常呢
不过当频闪灯估计亮度还是没有管的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自闪的LED可能会对接收机和舵机有干扰!

应该不会的`~~
你不要和模型共用电源就好了`~~~(想的`~没实际实验过~~~说错了请指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自闪的LED可能会对接收机和舵机有干扰!

没有道理的,不行你买了试试

网友:
额定电压为3V,2.5V左右也可以亮,不过感觉亮度稍差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