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1871(1872)自制遥控

楼主(2006-01-23):
有没有懂电路图的大虾呀。我这有一本《实用遥控电路》。用LM1871和LM1872做遥控。图很简单呀。IC也好找呀。因为我想做室内的共轴小电直。要一个很轻的接受器。所以想自已做。只唯一不好弄的就是电路里面有电感呀,没有标数值。总不能让我试吧。想请哪位帮个忙。如果有这方面的经验的话。我随后把电路图发上来。因为没摄象头,只能图了。要花点时间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一个很轻的接受器。所以想自已做。

1992年我在吉林振华买过LM1871和LM1872做的遥控成品板,49MHz的,买回来就是坏的(也可能是运输中弄坏的)。想告诉你的是,用LM1872做的接收绝对轻不了。我的板估计有三十多克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1992年我在吉林振华买过LM1871和LM1872做的遥控成品板,49MHz的,买回来就是坏的(也可能是运输中弄坏的)。想告诉你的是,用LM1872做的接收绝对轻不了。我的板估计有三十多克重!

你那个是六通的吧。接受复杂。只用一片接收,加很少的外围元件,应该很轻的。只做四个通道

网友:
我和2楼的遭遇相同,过了几年之后才知道是晶体坏啊!LM1872是两比例两开关通道的,可以加到四比例的,但还要加点零件。其实也不轻,我用这个做了一个7克的。从我从买振华板到我做这个接收机,中间已经是整整十年。现在很容易买到2.8克的接收机了。

网友:
我买过吉林的988四通道遥控器,发射机就是用的LM1871,是六通的比例编码发射集成电路,但配的接收机是用的一般的贴片封装的两个集成块,一个接收一个解码,解码好像用的是CD****,型号忘了。
现在外面卖的微型接收机一般都是一片高度集成的接收加解码,其实灵敏度完全没有以前遥控器的高。
每种集成电路块一般都有多种封装,大的LM1871/72有两个拇指指甲壳大,小的一般都只有半个指甲壳大,还有nec有对应的型号

楼主:
各位大虾真是见识多呀,我学习了很多东西呀。
我是想照着书上做一个小的。因为只是室内飞,所以接收精度可以不用那么高。发射机就算用9018三极管也是可以用的。因为就一两米的距离嘛。lm1871是有六个通道的。我只打算做四个就行了。接受就刚好用lm1872电路简单呀。唯一重的就是那个lm1872重点。其它小零件我都有办法。现在连电路板的材料我都找到了。很轻的。跟一张纸差不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里面的芯片很小的,把它磨小

楼主:
呵呵,今天卖了本新书《无线电遥控组件及其应用电路》,发射就用LM1871,接收用更好的办法了。用TDA7010和74HC164做,外围元件太少了,呵呵。几个大元件就是。两个芯片和一个电感,芯片全是贴片的。肯定很轻的,

网友C:
贴片您自己能焊上去吗?

您要搞成功了,吼一声,俺接着上,要一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要搞成功了,吼一声,俺接着上,要一套...

贴片可以自已焊呀,只是细心点而已。买材料会很麻烦的,我们这儿没有卖的,只能邮购了。还得到处去看书上的广告。芯片都好解决呀。可是那些电容呀电阻呀。还有三级管呀,二极管的。型号就很难确定了。贴片的每个厂家都不一样

网友D:
tda7010以前用来做收音机的哦
这个事好做
但是 频率不定会做得很稳 嘿嘿
还是买个遥控器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tda7010以前用来做收音机的哦
这个事好做
但是 频率不定会做得很稳 嘿嘿
还是买个遥控器好

如果能买的话我就去买了。主要是接受要小要轻呀。频率稳定性没问题的。实际上遥控距离要求也不高,就三五米之内就行了。室内飞行。小飞机估计就飞个一两分钟而已。所以遥控设备要求就没有那么高了。一切以实用和重量轻为主

网友D:
电子市场上面有很多各种的接收组件卖 频率好像是315Mhz的 很小哦 差不多和一角的硬币一样大,不带解码,一般四根线 地 正 负 信号
可以去关注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子市场上面有很多各种的接收组件卖 频率好像是315Mhz的 很小哦 差不多和一角的硬币一样大,不带解码,一般四根线 地 正 负 信号
可以去关注下下

我知道那种呀,我打算做的是比例遥控器哦,你说的那种只是开关的。昨天去找芯片。一共三片才弄到一片。更别说贴片电阻电容了。只有在网上找了。一会儿打个电话去问问,贴片三极管还好找,要得量少,别要不卖呀

网友D:
嘿嘿 我不是说开关遥控啊 我说的组件仅仅是发射和接收头而已,这种315Mhz的体积很小,你在在前面加个比例编码和解码就可以当比例遥控用了

等你自己做做你就知道了 要是你仅仅有一般的设备,发生电路和接收电路自己做是很难做好,调好灵敏度的。你只求几十米的距离,315Mhz的组件足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嘿嘿 我不是说开关遥控啊 我说的组件仅仅是发射和接收头而已,这种315Mhz的体积很小,你在在前面加个比例编码和解码就可以当比例遥控用了

等你自己做做你就知道了 要是你仅仅有一般的设备,发生电路和接收电路 ...

其实你说的东西我知道了。我很早以前就想用那个了。只是现在这个要求重量特别低呀。还要加上舵机电路。三个通道想控制在4G以下呀。如果按我书上的电路是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嘿嘿 我不是说开关遥控啊 我说的组件仅仅是发射和接收头而已,这种315Mhz的体积很小,你在在前面加个比例编码和解码就可以当比例遥控用了

等你自己做做你就知道了 要是你仅仅有一般的设备,发生电路和接收电路 ...

距离够,但没法用,那个东西不能长时间发送数据,长时间发送高频放大部分会烧坏的!那个只是汽车门锁用短暂控制的遥控收发系统,只能顺间大电流。能真正用在连续数据发送的315模块是很贵的。几十圆根本买不到!

楼主:
书上的接受电路

接受才用CAD画出来。译码电路正在画。先给大家看看有什么问题没有

楼主:
刚把接收和译码图画完

图太大了。要看的兄弟留下EMIL我给你们发。
我希望有大虾能帮俺看看这个图有没有问题呀
这个图是我参考两本书上的图改了一下。很希望懂电路的朋友帮我看看有没有问题。谢谢。也希望给大家一个参考

网友E:
不知从电子垃圾上拆下的贴片元件能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从电子垃圾上拆下的贴片元件能不能用?

电阻测一下应该能用。不过电容就不好测了。三极管不能乱用。芯片必须得买新

楼主:
怎么没有大虾进来看看呀

网友F:
做一个的人力物力和买一个没什么区别了。想想都可怕。。。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做一个的人力物力和买一个没什么区别了。想想都可怕。。。

买的重量不合要求

楼主:
这两天网站服务器出问题了。过段时间就能看见图了

楼主:
怎么没人进来看看呀。提点意见也好

网友:
顶.给给图A7689999@126.COM

网友G:
tda7010做接收机我做过了,但是由于是宽带接收,抗干扰力比较差。
至于频率稳定性的问题,可以把它的本振改为晶体震荡的,就是晶体不好找。

tda的接收可参考我以前的贴子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highlight=%2Bvilin

楼主:
引用 网友G:
tda7010做接收机我做过了,但是由于是宽带接收,抗干扰力比较差。
至于频率稳定性的问题,可以把它的本振改为晶体震荡的,就是晶体不好找。

tda的接收可参考我以前的贴子
http://bbs.5imx.com/bbs/view ...

谢谢你的贴子。TDA7010抗干涉力的问题我是知道的。因为我做的这个控要求是近距离遥控,而发射机信号实际上可以控制1KM左右吧。信号很强,应该没问题。还有我不懂单片机,所以没有考虑单片机做接收。我就是有几个要求,首先是制作的难易程度,其次是重量尽量的轻。最后是至少能有四通接收。我画的这个电路图可不是我设计的,是我参考书上的。接收是一部份,解码是一部份,我把它们合起来了。从原理上说应该没什么问题的。就是想请那位懂的大虾帮我看看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H:
搞发射接收最难的是电感元件不好找,晶振难配套,7010好象是76K中频的,更不好找。

楼主:
引用 网友H:
搞发射接收最难的是电感元件不好找,晶振难配套,7010好象是76K中频的,更不好找。

电感元件是自已绕的。具体绕法书有都有的。但一定要配合可变电容才行。我不打算用晶振做。TDA7010的是频部份全部在芯片内。外围元件只有两个和频率有关。就是那个电感和电容。其它的按图上的用就行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电感元件是自已绕的。具体绕法书有都有的。但一定要配合可变电容才行。我不打算用晶振做。TDA7010的是频部份全部在芯片内。外围元件只有两个和频率有关。就是那个电感和电容。其它的按图上的用就行了。

这样做接收频率的稳定度不够,带宽也太大了,由于tda7010的解调特性决定了其很容易锁定在干扰信号上,极易造成失控的。

网友:
你到收音机里弄一个下来用用
要不自己做一个
那个电路图也太简单了吧样品效果调试好后应该也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样做接收频率的稳定度不够,带宽也太大了,由于tda7010的解调特性决定了其很容易锁定在干扰信号上,极易造成失控的。

这是用在室内的,近距离的情况下,发射信号丰常强,所以不用胆心干扰的问题。而且这种接收电路己经有产品了,性能稳定。只不是没用在模型上。

网友G:
不是同一回事。
正常使用tda7010时是作为宽带FM接收使用的,其结构上专门设计成为能接收宽带的无线电信号(带宽200k,标准的宽带调频带宽),但它的基本结构是一个窄带PLL解调,因而专门设计了频率跟随的VCO结构。当作为窄带接收使用时(一般只有12.5k,最大才25k),很容易被另外一个频率为宽带带宽内的干扰所俘获,锁定在上面而回不来了。一旦使用的本振源为LC,其频率稳定性的下降将使得这种情况更加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是同一回事。
正常使用tda7010时是作为宽带FM接收使用的,其结构上专门设计成为能接收宽带的无线电信号(带宽200k,标准的宽带调频带宽),但它的基本结构是一个窄带PLL解调,因而专门设计了频率跟随的VCO结构 ...

可是我在书上看,有很多传送数据都用的TDA7010啊

网友I:
引用 楼主:

可是我在书上看,有很多传送数据都用的TDA7010啊

书书书,一味的看书没用的!书只是基础,要升华就要多了解,多看器件手册。书上99%的内容都是抄人家手册上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I:

书书书,一味的看书没用的!书只是基础,要升华就要多了解,多看器件手册。书上99%的内容都是抄人家手册上的东西!

如果真是那样的话,那这个电路不是没用了吗。能不能有比较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真是那样的话,那这个电路不是没用了吗。能不能有比较好的解决方法

不是有没有用,而是你真正的看懂没有,理解没有,没有就继续啃书!一通百通!加油,加油!

网友J:
这个电路实际使用的可能性是非常值得怀疑的。本人虽然模型外行,但是电路还是内行的。而且以你的资源,做出来体积不会小,重量不会轻。强烈建议使用模型小车的拆机遥控板。5通道开关遥控。配上一个表贴的单片机改作比例遥控。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电路实际使用的可能性是非常值得怀疑的。本人虽然模型外行,但是电路还是内行的。而且以你的资源,做出来体积不会小,重量不会轻。强烈建议使用模型小车的拆机遥控板。5通道开关遥控。配上一个表贴的单片机改 ...

老兄说的不错!

网友K:
不是很好做,电路板都不好搞!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是很好做,电路板都不好搞!

电路板搞到了呀,元件正在网上买。不过好贵哟。便宜就弄吧。试试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是同一回事。
正常使用tda7010时是作为宽带FM接收使用的,其结构上专门设计成为能接收宽带的无线电信号(带宽200k,标准的宽带调频带宽),但它的基本结构是一个窄带PLL解调,因而专门设计了频率跟随的VCO结构 ...

能不能在4、5脚上直接接上所要的晶振呀

网友:
可以,但是你需要先把它原来的LC谐振频率调整在需要的频率上,再把晶体串入谐振电容上,稳定其本振频率;我试过,在72兆段可以这样用。可能需要调整谐振电容与电感的匹配,才能起振的。
另外,它的中频是70k的,对于选择晶体不利;可以通过修改它的滤波参数,将中频改到较高的频率,以方便晶体的选择,也许可以改到455k的,不过我没试过了,具体的可以到飞利浦的网站上找文档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tda7010做接收机我做过了,但是由于是宽带接收,抗干扰力比较差。
至于频率稳定性的问题,可以把它的本振改为晶体震荡的,就是晶体不好找。

tda的接收可参考我以前的贴子
http://bbs.5imx.com/bbs/view ...

太谢谢了。真是帮了大忙了。是不是晶振接4、5脚就OK了哇

楼主(2006-03-07):
晶振上哪儿找呀。。。。。。。。。。。。。。。。。。。。。。。。。。。。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电路实际使用的可能性是非常值得怀疑的。本人虽然模型外行,但是电路还是内行的。而且以你的资源,做出来体积不会小,重量不会轻。强烈建议使用模型小车的拆机遥控板。5通道开关遥控。配上一个表贴的单片机改 ...

请问这位老兄,你也只是说说吧,你也没有做吧,嘿嘿,模型小车的发射接收电路你看得懂吧,肯定你看得懂了,嘿嘿,抗干扰能力怎么样?你自己说说???你能不能发一个你自己认为的不错的模型小车的发射接收件给我们看看?

楼主:
无论怎么样,先画图再说

印制板才完成,可能还要改哈。呵呵

楼主:
我自已顶一下了。呵呵呵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