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1的闪烁问题

楼主(2006-01-23):
我401连接都没错啊!!那怎么会红灯快速闪烁,不知道什么原因,是不是发射机设置问题????还是401设置问题。。。。。老鸟把你们的401设置值告诉我。。。我是50的机机

网友A:
初始化的时候,动机器了吗?

网友A:
可能设置中立点的时候,你动了机器

网友B:
是不是你开接受机电源的时候没有处于锁定状态?
401要求开电源时发射机陀螺仪锁定开关要处于锁定!

楼主:
我开401的时候陀机还没连接尾翼连杆。。。就是光开个401没把陀机连在尾翼上。。。。这样难道会出现红灯快速闪么????那陀机不是要到中立点才能连接连杆么???所以我没连接连杆就直接打开401了。。。。401的插的应该对的。。。3根 的接4通,1根的接5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