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调是不是就是使用PWM控制的呀 ?

楼主(2006-01-23):
今天量了一下接受器的电调插口,感觉它应该是一个脉冲讯号,因此直觉地感觉电调应是类似PWM的方式去调整输出功率的,因此在这里想问一下各位有学电子的大大,我的猜想是正确的吗?
我的专业是力学与冶金,讨论空气流场或结构强度,小弟可略尽棉薄之力,至于电子这玩意…至今还是懵懵的

言归正传
如果我的猜想正确,那那种四通道小直机的四合一的混混控板不就只要拉出FET的输入电压,再与两个555电路(Astable+PWM两颗)配合后就可以驱动电调与无刷电机?其中Astable Mode可以产生自己想要的频率做为PWM Mode的工作频率
或者在混控板上拉出单片机的工频来使用,这样只须一颗NE555 IC
以上是我的猜想,请教版上的大大可以给我建议吗?
(^@@^)// : 电直红猪侠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量了一下接受器的电调插口,感觉它应该是一个脉冲讯号,因此直觉地感觉电调应是类似PWM的方式去调整输出功率的,因此在这里想问一下各位有学电子的大大,我的猜想是正确的吗?
我的专业是力学与冶金,讨论空气流场 ...

说 PWM 太概括了,
接收机输出到电调的油门调速信号是一个PWM 信号,周期为 20 ms 左右,油门最小时 DUTY  为 1 ms 左右,最大为 2 ms 左右。
然后电调收到这个信号,会经过处理,产生一个 8K ---50 K 左右的 PWM 信号动对电机作调速。
当然这个信号不是只是一个 DUTY 的改变,还有一个周期的改变,也就是换相步长的改变,这个步长的时间的检测和计算是通过电调来完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 PWM 太概括了,
接收机输出到电调的油门调速信号是一个PWM 信号,周期为 20 ms 左右,油门最小时 DUTY  为 1 ms 左右,最大为 2 ms 左右。
然后电调收到这个信号,会经过处理,产生一个 8K ---50 K 左 ...

orz 感谢 ~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 PWM 太概括了,
接收机输出到电调的油门调速信号是一个PWM 信号,周期为 20 ms 左右,油门最小时 DUTY  为 1 ms 左右,最大为 2 ms 左右。
然后电调收到这个信号,会经过处理,产生一个 8K ---50 K 左 ...

多谢,我正在想用个稳压芯片对接收,舵机,GYRO的电源进行稳压,担心电源不一致对电调有影响,但既然是数字信号,就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了,呵呵。

另外有个疑问,周期20ms,就是50hz,是不是低了点?这个信号应该也是通过占空比来对电调进行控制的吧。

楼主:
确实是的呀!!
我有两个混控板,用电表量,输出频率分别是46.5Hz与47.2HZ,只是我觉得很奇怪,驱动直流有刷马达不是也可以用FET+PWM输入吗?为何量测单片机的输出确不是脉冲讯号?另外Duty 应该是0%~99%吧?
(^@@^)// : 努力赚钱买个示波器研究直机电路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