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小练习机上手拉车模发动机会怎么样?我知道不合规矩 ...
请教小练习机上手拉车模发动机会怎么样?我知道不合规矩,但别拿砖砸我!

楼主(2006-01-23):
上车模机头,一是不想买启动机,二是贪它的离合器,是纯新手,想把怠速设高点少意外熄火,这样的话动油门可以随意些。
我知道偏重,这样我把油箱放后点,离重心近点,油消耗后重心变化不太大,还可以上大油箱。
不追求高性能。

网友A:
油箱靠发动机越近越好.以减少机头仰俯变化后的供油差别.也就是说减少;抬头贫油.低头富油.以免熄火.油箱放在重心处,需要油泵的.车模机器是能用的,要在地面把它调整好.当然安装座要改一下.
请问你用离合器干什么?建议全部下掉.以减轻重量.飞机螺旋桨转动本来就有惯性.不容易熄火的.

楼主:
谢谢指教!
完全不懂,我还以为供油靠背压管就能稳定的呢
离合器是想着可以把怠速调高,希望可以全程不用主动或被动熄火

网友B:
老大,固定翼发动机也不贵啊.

楼主:
有个空档总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