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龙的90式走不了直线怎么办?

楼主(2006-01-23):
老的恒龙1/24的坦克,现在经过了几次越野,发现走不了直线了。该怎么办?

网友:
一边的轮子不能动了?

检查一下轮子 履带是不是有杂物缠进去了, 最好检查一下齿轮箱

网友:
我的这款坦克放了一段时间没有玩,再拿出来玩的时候,驱动轮的驱动杆断了好几根呢,后来自己换了金属的,才能玩了.

楼主:
是因为走不了直线,不是一直打弯,而是转弯半径超大造成的,也就是左右两根履带在直行时,转数不同造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因为走不了直线,不是一直打弯,而是转弯半径超大造成的,也就是左右两根履带在直行时,转数不同造成的。

我没说清楚,

如果1边不动了,那就是一边的动力有故障了, 可能是线断了

2边转速不一样就比较麻烦了, 常见的问题就是轮子  履带里进杂物了。

网友:
不会是一边的控制部分损坏了吧?

我那个豹II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