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飞飞机加个陀螺仪如何?

楼主(2006-01-23):
上次看了一个网友的一篇帖子,说的他吊机用陀螺仪,很稳,是不是这个方法用在新手飞飞机上也可以让陀螺仪帮助新手控制一下飞机呢?减少一下新手的飞行压力?个位大虾推荐一个陀螺仪吧?不要太贵哦,最重要的是飞机可以用

网友:
参考<航空模型>04年1期,最好让有经验的人帮装和调试,否则损失比好处大得多(个人瞎估计的)

楼主:
UP一下,大家来关注仪下

网友:
在翼龙上安装了一个FMA的CPD4,大雾天(能见度100米左右)飞到天上,关掉遥控,想试试无人驾驶,结果飞机转圈圈(给了一点左舵微调)自己飞了快40多分钟,光顾与人聊天去了,结果没注意,不小心让飞机爬高了,看不见了。只好微调一下左舵,凭感觉俯冲、摆平、俯冲、摆平....忠于看到了它又回来了。

对新手有帮助,尤其对于自己DIY的新飞机,在没有完全调试好之前是非常有用处的,可以保证不炸机的条件下找到问题所在。简单一点说,就是一架“歪机”,它也可以给你飞平了。

网友:
请问陀螺仪怎样控制固定翼的飞行姿态啊??

网友:
用来控制副翼不错

网友A:
有了它自己操纵的不足是可以弥补,但是会不会对自己遥控技术的提高有帮助呢?值得思考!

网友:
我个人觉得还是比较多余的!还是老老实实练模拟器吧。练得一身好武功后再飞。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了它自己操纵的不足是可以弥补,但是会不会对自己遥控技术的提高有帮助呢?值得思考!

可以使用传感器遥控开启模式,或者灵敏度遥控比例模式。自由选择是否需要帮助。比如感觉飞得不错时,关闭这个东西,有危险时立即开启。或者关闭时查看飞行器的自由状态,找到飞机设计的问题。对于新手起飞降落有很强的增强自信心的作用。

网友:
用于研究不错
我也正在整,装在大脚车上已经失败
下面上飞机

网友:
我也想过装个PG03在副翼上面,不知道可否?

网友B:
自己飞了快40多分钟,光顾与人聊天去了

40多分钟?大哥用的是什么电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40多分钟?大哥用的是什么电池?

用的是普通的镍氢,1100的锂电也可以。我测试过,一般翼龙在无风的情况下怠速飞行,只要1A左右就可以保持住。如果运气好,有上升气流,且自己遥控,甚至可以先慢慢爬到150米以上,然后关闭油门,慢慢大半径盘旋。真的很爽,给大款安装一个CPD4+翼龙无刷,随便训练一下就飞得很好,连6岁的娃娃简单讲了一下升降左右就能凭感觉飞了。顺便说一声,现在我的翼龙最高滞空时间超过了110分钟,用盛辉白铃铛+7060桨+2230mAH的镍氢。

网友D:
110分种,那不是飞到手软,我用1100的,差不多是三十分钟左右,配的也是跟你差不多,就是电池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的是普通的镍氢,1100的锂电也可以。我测试过,一般翼龙在无风的情况下怠速飞行,只要1A左右就可以保持住。如果运气好,有上升气流,且自己遥控,甚至可以先慢慢爬到150米以上,然后关闭油门,慢慢大半径盘旋 ...

如果是飞油机,15分钟就飞得我晕头转向,我那个40级的练习机就因此而粗暴着陆----好伤啊!

网友:
在翼龙上安装了一个FMA的CPD4?

米人

网友:
引用 网友D:
110分种,那不是飞到手软

其实大部分时间遥控器是放在地上,飞机自己在飞,每人管,好几次都飞丢了,太高太远,看不见了,叫了车追回来的。坐车飞翼龙的感觉还可以,在空中把它摆平了,让它直线飞,估计一口气能飞20~30公里没有问题。

网友:
如何在翼龙上安装陀螺仪?

你的陀螺仪在什么地方买的?多少钱?能给张你在翼龙上如何安装陀螺仪的图吗?

网友:
论坛就有买,就是贵了点,进口的只要99美金。安装很简单,就是传感器-控制器-接收机-舵机,线一连,确定舵机方向是否正确,基本OK。试飞前校准一次环境温度,以后默认就行了。变化季节时需再次修正环境设置。起飞前常规检查就可以放心扔出去。自己飞平。在一定高度上就是螺旋下降,只要松开遥控,自己就飞平了。

网友:
请问传感器是感应哪些东西的

网友:
传感器是指CPD4带的红外线传感器。通过红外线温度传感器来“观察”是否保持水平,基于温度感应成像的摄像机也采用类似技术。相对于水平线,天空可以认为是“冷”的,而地球表面可以认为是“热”的,即使是在冰雪覆盖的严冬。Co-Pilot™通过“识别”这种温度的差异来保持飞行器平衡。当飞行器的姿态相对于红外水平线发生变化时,Co-Pilot™能及时给出修正信号以保持水平。
使用Co-Pilot™飞行是件非常容易的事情。当你将遥控器的操纵杆回中时,Co-Pilot™将自动使飞机保持水平飞行。Co-Pilot™可以在较宽红外的温度环境下使用。适应本地的环境只需要简单地估计调整,同时可根据操纵手的技能调整使用不同的灵敏度。
Co-Pilot™是初学者非常好的飞行教练,因为在初学者提高飞行技能的时候能够保持飞行器的姿态水平,关键是只要操纵杆回中飞行器便会自动保持水平。飞行高手认为Co-Pilot™对于一般飞行、着陆和有风环境下飞行是非常有用的。Co-Pilot™能帮助驯服一架稳定性很差的飞行器,当你第一次对一个新的飞行模型进行试飞时能保持良好的控制。
如果你的发射机还有空闲的通道,则你可以通过在地面通过遥控来切换是否使用Co-Pilot™。在你需要的时候打开,不要的时候关闭。如果这个通道是比例可以调整的话,你还可以自由调整的Co-Pilot™灵敏度。

网友:
哇!爽死了!

网友:
呵呵!红外俺也有!哈哈!等下也卖个翼龙试试!

网友:
红外平衡仪要多少钱啊?

楼主:
说了这么多,还没清楚什么样的陀螺仪才能满足飞机的需要。帮助新手入门,特别是自己学飞的(像我这样的)。可以减少一点损失。提高技术的前提是把飞机飞稳了,对吧?

楼主(2006-04-06):
PG03好多钱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