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几个1比10海博星大脚的问题!

楼主(2006-01-23):
今天刚拿到车,闹了不少笑话。
请问这车能在沙地上跑吗?电机上有2个那么大的洞,我怕沙子进去了会损坏电机。还有车子外客好软啊,像塑料纸一样,我还以为是硬的呢。还有可以直接换8。4V电池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刚拿到车,闹了不少笑话。
请问这车能在沙地上跑吗?电机上有2个那么大的洞,我怕沙子进去了会损坏电机。还有车子外客好软啊,像塑料纸一样,我还以为是硬的呢。还有可以直接换8。4V电池吗?

能在沙地地上跑,电机上的洞你可以用胶布绑一圈,8.4v电池能上,你上了8.4v的电池后先小跑一下,然后看看电调烫手不~~要是烫的话`~那么就不要用这么高的电压了~~换低一点的`~~说得不好`~让大家见笑了`~~

楼主:
还有遥控器里如果换成600mah的充电池能用多久?1000mah的呢?遥控里的电池无论是装还是卸都很困难!
还有遥控和车上分别有1个纸连着的东西,上面写着AM27。225是干什么的?能拔下来吗?

网友A:
我用2200MHA的电池,基本上是用一周!
用可充电池后可以用FUTABA 的充电器直接插在控上充电,不要下电池了!
27.225指晶体,遥控器发射的频率,根据需要可以换27MHZ左右的晶体,但前提是收发必须要配对!

网友:
两个晶体而且不能装错!表"TX"的那个装遥控器上!表"RX"的装车车上!

楼主:
2个孔没有正反把?还有如果1300的电池可以跑完2组电池的话,我就满意了。一组1800的,一组老颜的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2200MHA的电池,基本上是用一周!
用可充电池后可以用FUTABA 的充电器直接插在控上充电,不要下电池了!
27.225指晶体,遥控器发射的频率,根据需要可以换27MHZ左右的晶体,但前提是收发必须要配对!

嘿嘿,我的遥控器电池也是2200mah的,应该比SFL的2200mah更实在。我有这个自信。即使这样,我也不打算用FUTABA给我的2200mah电池充电,用完了还是拿出用专门的充5号电池的充电器来充电放心。

楼主:
如果直接充电的话,是插在遥控手把那里一个像耳机插孔一样的孔里吗?

网友:
没用过这个,不知道。反正觉得拿出电池不麻烦。呵呵,估计是找到窍门习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直接充电的话,是插在遥控手把那里一个像耳机插孔一样的孔里吗?

是的`~~~插进去前,记得先把遥控器关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刚拿到车,闹了不少笑话。
请问这车能在沙地上跑吗?电机上有2个那么大的洞,我怕沙子进去了会损坏电机。还有车子外客好软啊,像塑料纸一样,我还以为是硬的呢。还有可以直接换8。4V电池吗?

把散热孔堵住不会影响散热么,担心会烧电机,我的e-zilla跑完以后会比较热,堵住肯定出问题,而且是跑沙地,负载较大。不知道hbx的车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散热孔堵住不会影响散热么,担心会烧电机,我的e-zilla跑完以后会比较热,堵住肯定出问题,而且是跑沙地,负载较大。不知道hbx的车怎么样?

电机后面不带风扇的话堵住是可以的(也可以堵住~)`~~~~散热用电机外壳也行的`~~~~或者去买细一点的铁丝网缠在后面~~~~
个人意见啊`~~~请指正

网友:
8。4V 直接上没问题
还有车壳很结实,一般不会碎掉
我在土堆里跑的时候也没堵散热孔,虽然跑完从电机里倒出近一立方厘米的土来,电机也没什么事情。
呵呵

楼主:
厉害!
不过我觉得海博星车的舵机力量还是小了,在越野地上跑时,不敢强制转方向,担心舵机承受不了。
想换金属舵机,但看到有文章说车子受不了,电调好象也不匹配。

网友:
不会把?我现在把海波星放草地上、水泥路上都是猛跑猛转向的

网友:
你的接收器是可以直接使用大力舵机的(以前老款的不能直接换)\
但国产的大里舵机反应较慢,开着控制的不好!
另外由于大力舵机大扭力,容易拉坏更加值钱的东西!

还有,目前配套可以更换的舵机齿轮参考价格2.2元,里面有4个不同的齿轮,

我用了半年,只坏过两次,但每次坏只会坏一个齿轮,而我二次坏的是不同的两个齿轮,也就是说,2.2元一包的齿轮,我换了两次用了二年还没有用掉,你说还要考虑换舵机吗?

还有换齿轮很简单的,车身横侧下掉两个螺丝,前转向杆球头松掉,就能取下舵机,松掉舵机上面4个长螺丝,找到坏掉的齿轮,清除碎齿,(看坏齿轮少几根齿就必须要在里面找出几根断齿)换上,装好,OK!

所以说,没必要换舵机,实践证明,HBX的舵机也比类似的几款国产303要好多一点

以上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
不用什么大力舵机了
车子本身很轻,很小的惯性不需要油车的大扭力。
元配的舵机回中不好,齿轮还是比较容易碎掉的(呵呵我可能撞的比较猛)
换了510舵机(扭力4。3kg双轴承尼龙齿)之后,可以跑很直的直线,反映速度也提高许多,齿轮没再碎过,4只轮鼓已经全部碎过换过一次了,呵呵

网友:
啊,我的hbx跑直线不怎么行啊。楼上的大脚车也是hbx?换了510舵机能跑很直的直线?确定嘛?510舵机多少钱啊?

网友C:
海博星好玩吗?、质量怎样???

网友D:
没玩过大脚的,想尝鲜的,可以考虑。起码质量不会一玩就坏。

网友C:
加个风扇在电机后面喂

网友E:
跑不了直线的另一个原因:两个前论的角度不对!

楼主:
我的车前进基本上是直线,后退就不行了。

网友D:
我的遥控器的电池就没换过,哈哈,跑完不下 7块次 老颜电池了。
尽管电压电压下降遥控距离有所短下来了

网友F:
海博星很不错,就是没有金属升级件

网友G:
哈哈,我的HBX现在给老婆玩啦
我玩油的,她跑电的,
一个人玩无聊,两个人玩就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