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36#感觉(杂谈)

楼主(2006-01-24):
刚飞了几次,想谈谈感觉,刚刚看到货物时发现新36和以前的发布的图片上有很多改变,在主旋桨控制部分增加了几个球头拉杆,增加了控制精度。尾舵机前移(不到为什么) 。
几次试飞感觉很稳定(当然调试费了好大功夫,至于怎么调网上已有太多文章不在详细叙述),以前有很多都说华科尔的电子设备如何垃圾(我使用的就是这种“垃圾“),发现华科尔的电子设备也需要调试这也是用华科尔需要注意的,例如,尾舵机经常卡死无响应。关机再起,舵机又没问题。发现尾桨推臂行程过小达不到舵机最大行程所造成舵机卡死(真不到华科尔怎么调的),在此也提醒用华科尔的朋友,使用时一定要注意看看舵机最大行程是不是都顺畅,有卡住和舵机达不到的位子一定要调好在飞,要不华科尔的设备很容易卡死无响应。不过也公平的说华科尔的电子设备出了有几个遥杆螺丝松了和以上提到的卡死问题外,还可以,无跳舵和误动作反应也可以,甚至于除了手感和外观其他的都比我用的FUTABA4VF(偶尔会有轻微抖舵,也许别人没有这种情况),感觉要稳定,遥控距离没有试。以上都超出了我的预期。当然也和时间有一定关系累计也不过30多小时(大多时间都在调试和观察)而我的4VF经过多次摔机(接收机和舵机出了壳换过都没问题),另外华科尔的接收机和电源的插接头感觉松的一定要换。
在说明一下我用无刷和有刷都试过感觉有刷带原厂650MA镍氢,可轻松离地。换上无刷动力提升不算太多,转数线性变化还没有有刷好,所以又换上有刷用大容量锂电,效果不错留空时间增加动力也不错。
最后总结一点用华科尔调好了,性价比很高,建议怕费事的千万别用!!!也希望大家公平点对待华科尔的评论,他的东西细节上存在疏忽大意,但主体上产品还可以!也希望华科尔厂家能认真对待大家的意见,就象我的遥控器摇杆总成固定螺丝都没拧紧,尾推行程过小达不到舵机最大行程这都是小问题,出场时多检验一下就完了,又不会增加什么成本,因为这些小问题影响信誉太不值得了。
我以前是玩油动固定翼的电直头一次玩,听到过太多华科尔负面评论,所以感觉买36#钱花的很值不过升级换无刷的钱就太亏了!!!!!这都是我飞新36#的感觉说的对错请长官批评指导!!!

网友A:
我赞同楼上的说法。。我也是买36#有刷全套。。认真调试后也没有发现什么不好的地方。。看到论坛上说千万不要用原配的电子设备。在忧郁中换了RD6000遥控和辉盛9G舵机、好盈28A电调。。买这些设备就花了我近2KRMB。。也没有感觉哪里性能变好了。。反而感觉调试更麻烦了。。光看RD6000那么多的菜单就脑袋发胀。。后悔死升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赞同楼上的说法。。我也是买36#有刷全套。。认真调试后也没有发现什么不好的地方。。看到论坛上说千万不要用原配的电子设备。在忧郁中换了RD6000遥控和辉盛9G舵机、好盈28A电调。。买这些设备就花了我近2KRMB。 ...

也没什么后悔的,反正都钱花了,RD6000多酷呀,呵呵。手感和功能会比华科尔好得多,不过从控制方面讲不会强太多!

网友:
36调好了不错的,很多时候就是新手不会调而已。

网友:
听了大家这样说我对36#机信心倍增了,所以更加决定要买36#的有刷版机,只要有恒心有耐心,相信"垃圾"机也能升空,要是真的像人家说得那样垃圾的话,那厂家花这么多金钱去开发一个工程干吗?那当然不能跟那些450、400等那些机来比,正所谓一分钱一分货嘛!

网友B:
380電機動力有限
升級無刷遙控更能發揮36的性能呢

网友:
无刷比有刷好多了,我都后悔当时没有直接上无刷

网友:
36号无刷马达用GS的哪个型号?

网友:
一般b2040可以了..相瘋狂可直上亞拓的430L

楼主:
引用 网友B:
380電機動力有限
升級無刷遙控更能發揮36的性能呢

我个人感觉换上无刷后动力提升不是很多,而且转速提高线性变化不好!不过无刷耐用一些是真的。
我是习惯大容量锂电+380这样用起来控制动作柔和,反正380也便宜。
以上观点纯属个人喜好,无刷是趋势,但别期望太高。

网友:
华科尔 亲身评价

1、遥控挺“棒”,摇杆虚位出奇的大,XTR中飞450,基本都是在虚位里面飞了。
2、陀螺仪很“强”,看看他们的宣传片子,自己人飞的都追的厉害。
3、舵机寿命不“错”,特别是尾舵机和螺距舵机,挂的那叫一个快。
4、电调很“爽”,不用设定,而且带拉烟的。

飞行评价,挺稳的,就是副翼永远在歪的时候稳,正的时候不稳,暴强。

售后服务评价,痛快,就一句话,“误操作引起的故障。不管我们的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个人感觉换上无刷后动力提升不是很多,而且转速提高线性变化不好!不过无刷耐用一些是真的。
我是习惯大容量锂电+380这样用起来控制动作柔和,反正380也便宜。
以上观点纯属个人喜好,无刷是趋势,但别期望太 ...

當然不是華科以原裝的無刷套裝,
試試用上fill 的b2040 3800kv 加上30a電調,會好飛很多
上9t齒輪
12c電池

基本上反來反去都沒問題

网友:
哈哈,我用FF9飞36#。很爽啊~

网友:
我 的也是,换 ff9+2040非常好飞!

我 的也是,换 ff9+2040非常好飞!

网友:
请教

我也是36#,请教各位原配陀螺仪的感度和中立点怎么调.我的机机怎么调机头都向右转.谢谢.

网友:
怎么说呢,36有其优点,也有很多缺点,螺丝太次呢,上的上下不来。电子设备就不说了没有意思。整体改进后的36还是有很多看点的,易损件换金属后,每次摔就坏尾管和横轴,主轴没有那么容易坏。
其他好像也没有说的那么差吧!
准备上37#(金属版ccpm的x400样子)应该比x400便宜吧!呵呵!
电调可能还是用好盈25A或者28A(后悔啊,我自己的28卖了)
大家要买机还是等等吧!年后37#可能就上市了,我也在等,因为只看到样机。
样机还是不错的,改了很多地方。真的不错!并且很多东西是和36#39#通用的。
据说此机非常灵活,华配的电机也比较猛,整机(到手就飞)价格在1900左右吧!
空机我想不会超过x400的750吧!
如果650以内我都上!呵呵!
另外有一款大的电直,据说报价在3000-4000之间,
看到这个价格应该是配华的最新的那个假“3810”吧!呵呵
空机要是在1000左右,其实也是大电直的不错选择。
明天放假,今天上班无事多说了两句。谢谢!

网友:
???

要是想改36#,是不是可以Zoom 那个型号代替原厂的配件啊?
想改啊!那位大虾能告诉我应该用Zoom 的那个型号来代替原厂配件吗?
另外就是36#能装上红外线平衡仪吗?

网友:
zoom零件可以,但沒這必要
36在新手而言的確比較穩定,修理費也不多
原有電子設備~~~~雖然改進了很多,不過還是很爛~~~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