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买亚拓450SE金属版

楼主(2006-01-24):
我是新手,因为不会装,因为金属的不容易摔坏,所以想买450SE版的(80%完成版),请教高手我的这种想法是否正确啊?
金属的是不是就不太会摔坏了啊?

配置:450SE版/GY-401+HS56/HS55*3/JR9XII/2200锂电/亚拓平衡充

金属版的话,常坏的配件有哪些啊?主轴/双桨,还有呢??????????????????????

楼主:
一步到位的选择??????????????????????////

不管赞同和反对,请都发表一下意见啊

楼主:
怎么无人指教啊?

网友:
HS55x3干脆直接就HS56X4,相差不了多少钱

网友:
金属件也很容易摔坏。。要看机子怎么摔法。。

网友:
如果经济不是很紧张的华其实买se更加划算,我看大部分人都是会逐渐把普通版升级到se的样子的。

网友:
亚拓平衡冲就还是不要买了,

网友:
你要记住金属件会变形哦

网友:
还是买波线或者碳仙的!!

网友:
亚拓平衡冲不好吗?

网友:
机子不是用来摔的,是用来飞.
如果很有钱,就不用在乎是金属还是其他的``

网友:
金屬版是一步到位的好選擇
但不是用來率的
要率,金屬件也會壞

网友A:
为什么不要亚拓平衡充啊?

网友:
我也是新手,本来也要买se,但是很多人告诉我没飞过直接飞那个会摔掉很多钱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要亚拓平衡充啊?

聽說亚拓的平衡充會充死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聽說亚拓的平衡充會充死電

谢谢(:

网友C:
金属的并不见得耐摔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金属的并不见得耐摔

哦,知道了。(:谢谢大大

网友:
金属的优点是精度高,高速飞行时配件不易发生塑料件的机械变形,使得动作的精度更好。所以金属件的目的不是耐摔,而是有更精准的操控啊。
不过金属件的耐摔程度是比塑料的高,但是剧烈的摔机一样会完蛋,完蛋后的损失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