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买亚拓450SE金属版

楼主(2006-01-24):
新手买亚拓450SE金属版

我是新手,因为不会装,因为金属的不容易摔坏,所以想买450SE版的(80%完成版),请教高手我的这种想法是否正确啊?
金属的是不是就不太会摔坏了啊?

配置:450SE版/GY-401+HS56/HS55*3/JR9XII/2200锂电/亚拓平衡充

金属版的话,常坏的配件有哪些啊?主轴/双桨,还有呢??????????????????????

楼主:
请高手指点指点啊

网友:
金属的也会坏的,只是几率少一点,但是坏了代价就高很多!

网友:
多問及多實踐才是精進技術之道

网友:
我也是新手,我有架XL的还有一架SE的,飞起来的感觉SE的比XL的不知道要好多少.......就是价格.......关键还是看你的承受能力!!!!!RC这个东西永远是一分价钱一分货色....

网友A:
se出了一款新的.买新的吧.免得还要买升级件很麻烦.

网友:
好象SE版的机架专门为HS56设计的,窟窿有可能不适合HS55,最好你先问问商家!此外,SE都买了,买到9650之前,建议4个舵机都用HS56!

楼主:
9650和HS56差多少啊?

HS55 130元
HS56 200元
9650 600元
GY401 1000元(不含舵机)
各位觉得上面的价格是否合理啊?
9650和HS56差多少啊?有必要用GY401配9650吗?,1000块的陀螺仪配个600的舵机,个人觉得从价钱上讲搭配不合理吧?????????????
请老鸟指点一二?

网友:
全世界都在用9650!我所了解以前坚持用240的老外高手在9650出来后,也改用401+9650。用GY401配模拟舵机那才叫冤!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e出了一款新的.买新的吧.免得还要买升级件很麻烦.

兄弟,什么叫新的se?和以前的se有什么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什么叫新的se?和以前的se有什么不一样?

压拓网站上有介绍,你可以自己去看看

楼主:
9650是数字的?HS56是模拟的?我是新手,不懂啊!

楼主:
Futaba S9253高速数码舵机 50g 能用在亚拓上吗?

5imx上说适合于任何电动/油动直升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5imx上说适合于任何电动/油动直升机?

太重了。9253可以用在30-50的直升机上,油还是电没所谓

楼主:
有配GY401的数字舵机吗?价格稍便宜一点的,用在450SE上,9650太贵了!!!!!!!!!

网友:
小鬼,小贵。哈哈。

楼主:
电池

JR RS10DS接收机原配电池是4.8V的,这个接收机如何接在亚拓450上(450用的是11.1V的电池),是不是电池上有两种输出电压,还是其它方法呀?因为我没见过,所以请教一下?

网友:
在这里问过了就不要重复发帖了.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