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的汽油volvo,大家指教(多图喔)

楼主(2006-01-24):
cj的船壳,23cc的美国汽油机,futoba 2re,s3003,其他其他……
基本完成,落水应该没问题的。不用水冷,用风冷试一下看行不行,原本是设计温控的,不过没留意买了个常闭的温控开关,温度上去了风扇反而关闭,晕死。上盖变形的比较厉害,迟一点再固定。还有排气管的问题还在解决,先用原配的接延长管试试……
还有漆是用自动喷漆喷的,喷闪光天蓝时漆不够,所以到最后喷得比较马虎。不过现场看的话效果还行。

楼主:
还有好多图,不过上存不了,显示

5iMX.com 文件上传系统

Request 对象 错误 'ASP 0104 : 80004005'

不允许操作

/up/upload_5xsoft.inc,行 20
上传文件失败,请向管理员反应!

网友:
設備和舵機夠嗆~

网友A:
不错.什么时候下水?

楼主:
今天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什么时候下水?

预计27、28日吧,约好广州的船友先。

网友B:
我擔心你的遙控和舵機~
2ER對於油船來説抗干擾的能力很差~3003拉油船~力量也是顯得小了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擔心你的遙控和舵機~
2ER對於油船來説抗干擾的能力很差~3003拉油船~力量也是顯得小了一些~

这我是试过的,没问题。

网友:
不用水冷吗?  风冷根本不行

网友:
设备不够保险,换设备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我是试过的,没问题。

在岸上試和在水中行進測試完全是兩個概念的~
舵機拉舵空載的話FUTABA的9g微舵都拉得動~汽油船用3003很有可能造成轉向不足~甚至燒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岸上試和在水中行進測試完全是兩個概念的~
舵機拉舵空載的話FUTABA的9g微舵都拉得動~汽油船用3003很有可能造成轉向不足~甚至燒掉~

到时行不行下水就知道了,现在下结论还是太早。不过还是谢谢忆の伤你的意见。
真的烧掉就趁机会换上MG995,反正试水时有橡皮艇随时准备救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