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直的混控电路图-送有刷电调、无刷电调、陀螺仪、5V电源、锂电充电电路

楼主(2006-01-24):
帮帮忙吧,我现在用238元的jabo机架做电直,差个混控的电路

进度如下:
舵机2个 OK
4通遥控接收 120元 已到 OK
电池 3.6V锂电×3个 OK

用MAX724搭了个5V电源电路(输出5A),比7805强多了。用2个运放搭了2个电调,已调试成功。用的就是6eyesdog给的电路,运放用的OPA2340(随便抓的^_^)。不过电路有点小问题,在运放第5脚的地方(2.2uF积分电容)有一个IN4148的二极管——请大家注意,一定要把这个二极管去掉,要不然电路根本就不通!调试时只要把10K的电位器调一下就行——调油门的行程范围。

陀螺的电路已有,等片子了

现在就差混控的电路,请各位大大帮帮忙!xiao5333@hotmail.com

网友:
如果你用的遥控有跟轴混控功能就不需要另外加混控电路,如果用的是初级遥控,
飞行披萨上有这样一个电路图,需要你准备一个V尾混控,连接图我一会儿放上来,没有实验过,希望你能把实验结果发上来.

网友:
v-tail mixer 跟直机的用的混控不一样,得改电路图,用简单的模拟电路(基于运算放大器的)做这样一个混孔不太好做,我以前改过

楼主:
我的遥控没有混控功能。用单片机的混控电路图也行啊,当然程序也要啊!谢谢大家了!

楼主:
各位朋友帮帮忙啊!人多力量大!我这儿的设备非常齐全示波器、编程器、仿真器、电子称、万用表、卡尺、钻床等等应有尽有,东西作出来了我上图共享。现在就求个电路图,一定要电直能用的。

网友:
很多年前好像有过这么一个混控器,现在估计已经找不到了,找个DX说明一下具体原理应该就可以做了.

楼主:
那哪位大侠能说说混控的原理呢?

楼主:
怎么没有朋友知道呢?
这样吧,我用手上的有刷电调(运放的和单片机的)、无刷电调(包括程序)、陀螺仪、5V电源(MAX724-5A)、锂电充电(是这个论坛上最先进的)电路来交换电直混控电路。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2006-09-24):
引用 楼主:
帮帮忙吧,我现在用238元的jabo机架做电直,差个混控的电路

进度如下:
舵机2个 OK
4通遥控接收 120元 已到 OK
电池 3.6V锂电×3个 OK

用MAX724搭了个5V电源电路(输出5A),比7805强多了。用2个运放搭了 ...

强人啊!!!自己做电路!!厉害!!

网友:
帮顶

没玩过直机,不懂,也想知道。估计玩电直的高手应该可以说出来。比如说:电直采用混控的原因是什么?各通道混和的方式,也就是说你推油门时,除了电机输出更大的功率是否要同时增加主桨桨叶攻角,并且同时要增加尾桨的攻角?可以这只是一方面,更多的还请坛子上的高手出来解答一下。

楼主:
谢谢大家的关注,混控电路已经用单片机搞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关注,混控电路已经用单片机搞定了!

要不说给我听听吧。或者发一份资料给我也行,先谢谢啦。gxdcdq1996@sohu.com

网友:
楼主就跑了么?也不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