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50锂电的数字“18650”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06-01-24):
兴冲冲的买了十几个18650锂电,三星的,15元一个。想DIY用来飞。但三个组合起来后未充电电压就有11.45V,通电后发现还没在HIMODEL买的7.4V力道劲。觉得电力不足。用到
电机
已经不动了,电压还是没降。充电发现一接通
充电器
几十秒就报警自动断电不冲。难道买错了,不支持大电流放电?为什么用完电了电压还是这么高导致无法充电?18650这串数字代表什么意思?求助各位大侠。谢谢

网友A:
直径18,高650,容量要单独说,一般放电能力也就2-3c到头了

网友B:
明显内阻太大

网友C:
直径是18,长度是65,单位毫米.

楼主:
装好试机,只能小油门,惨,还有十几个

网友D:
作手电用吧!呵呵,或者作过年小孩玩的灯笼电源,很好用的!!!

网友E:
18650适合长时间小电流放电,电池内阻比较大,不是高倍率电池。
用在电筒不错,用在玩具上也可以,只要装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