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直的混控电路图-送有刷电调、无刷电调、陀螺仪、5V电源、锂电充电电路

楼主(2006-01-24):
帮帮忙吧,我现在用238元的jabo机架做电直,差个混控的电路

进度如下:
舵机2个 OK
4通遥控接收 120元 已到 OK
电池 3.6V锂电×3个 OK

用MAX724搭了个5V电源电路(输出5A),比7805强多了。用2个运放搭了2个电调,已调试成功。用的就是6eyesdog给的电路,运放用的OPA2340(随便抓的^_^)。不过电路有点小问题,在进运放第5脚的地方(2.2uF积分电容)有一个IN4148的二极管——请大家注意,一定要把这个二极管去掉,要不然电路根本就不通!调试时只要把10K的电位器调一下就行——调油门的行程范围。

陀螺的电路已有,等片子了

现在就差混控的电路,请各位大大帮帮忙!xiao5333@hotmail.com

楼主:
难道没有人知道电直混控的电路吗?郁闷啊!

网友:
混控每种机型一般是专用的

楼主:
楼上的,你说错了。并不是专用的,只是要针对每一种机型单独调校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帮帮忙吧,我现在用238元的jabo机架做电直,差个混控的电路

进度如下:
舵机2个 OK
4通遥控接收 120元 已到 OK
电池 3.6V锂电×3个 OK

用MAX724搭了个5V电源电路(输出5A),比7805强多了。用2个运放 ...

老兄, 我是搞电子的,做嵌入式系统设计, 对电直的电路一直很感兴趣, 而且想把微处理器用到电直的控制电路中去, 你可以给我一些你用的电路的原理图或链接吗? 我们可以探讨一下.

楼主:
bonmot :

你可以用微处理器把混控、电调、陀螺的控制电路做进去的,不过我感觉有点大材小用了^_^,用单片机就能解决了,不过要编程。你给个邮箱,我把我知道的电直资料发到你的邮箱中去,祝你好运!

楼主:
难道论坛里没一个人知道电直混控的电路吗?

楼主:
怎么没有朋友知道呢?
这样吧,我用手上的有刷电调(运放的和单片机的)、无刷电调(包括程序)、陀螺仪、5V电源(MAX724-5A)、锂电充电(是这个论坛上最先进的)电路来交换电直混控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bonmot :

你可以用微处理器把混控、电调、陀螺的控制电路做进去的,不过我感觉有点大材小用了^_^,用单片机就能解决了,不过要编程。你给个邮箱,我把我知道的电直资料发到你的邮箱中去,祝你好运!

bonmotwang@yahoo.com

楼主:
bonmot:资料已发出,请查收。

网友:
楼主能发份驼罗的资料给我吗?谢谢!linchenhan@163.com

楼主:
要用电直的混控电路图来换!

网友:
给个电调吧359845668@qq.com  兄弟来份,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2006-04-01):
给个电调电路吧shsj88@21cn.com

网友:
引用 楼主:
bonmot :

你可以用微处理器把混控、电调、陀螺的控制电路做进去的,不过我感觉有点大材小用了^_^,用单片机就能解决了,不过要编程。你给个邮箱,我把我知道的电直资料发到你的邮箱中去,祝你好运!

你好,能把资料发给我吗?谢谢!
boyzone@163.net

网友:
高科技人才不少啊

网友:
coolck@163.com 哥们儿也来一份

楼主:
请有意的朋友看我写的这篇帖子(电调仅供参考,运放的引脚写错了)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B%CF%B2%C0%D6%B5%D9
请大家不要再顶这个帖子。

网友(2008-02-08):
引用 楼主:
帮帮忙吧,我现在用238元的jabo机架做电直,差个混控的电路

进度如下:
舵机2个 OK
4通遥控接收 120元 已到 OK
电池 3.6V锂电×3个 OK

用MAX724搭了个5V电源电路(输出5A),比7805强多了。用2个运放搭 ...

但7805简单啊  4个二极管 几个电容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