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成型的方法,自己画的图,也许对你有帮助。

楼主(2006-01-25):
以前看过真空制作模型的鸡头罩,现在图片找不到了,只能凭记忆画个草图给大家看看。不足之处还请高手指点!!

上层的制作
用有机玻璃板挖空中间部位,成一框架结构[见下图A],边缘大概5-10cm(尺寸不一定按照我说的)。一共制作两个大小相同的框架。有机玻璃相对的两个面上需要粘上一层橡胶,然后把塑料片夹在当中。然后用螺丝上紧,上层制作完毕!!

下层的制作
首先找一块有机玻璃,用其他材料代替也可以,主要是平整就可以。
然后在上面转一个空,用一个大小差不多的管子插进去,用胶水固定好,千万主要不要漏气。然后在边缘粘上一层橡胶。注意两头接口处要处理好,不能漏气哦。下层制作完毕!!

模具的成型
把事先做好的模具用双面胶固定到下层有机玻璃中间,然后把吸尘器跟抽气管连接好以后,把夹好塑料片的上层结构放到电炉或者其他热源上加热。塑料片软化以后会下垂,用手指头轻轻碰一下感觉很软以后就可以开始制作了。
下一步动作就要稍微快一点点了,因为怕塑料片温度下降。将软化了的A层直接放到B层上,用力压紧,使A层与B层紧紧的结合(双脚站上去也可以,站在A层的边缘可不是站在塑料片上哦)。然后打开吸尘器,让吸尘器把里面的空气吸出,软化了的塑料片就紧紧的吸附到模具和B层的表面了(就有点像超市卖的热狗肠一样),等塑料片温度下降,就可以打开箱子,松开螺丝了。

楼主:
使用有机玻璃是因为它表面平整,为了能让A层和B层能很好的结合。

网友:
太好了~~~明白了~~~

网友:
楼主这么好的帖子 怎么没有人顶呢??? 好贴~~~
顶顶顶~~~~~~~~~~~~

网友A:
好铁,顶起来!

有个问题相问一下搂主,塑料片有什么要求没有,抽真空后会不会沾到模具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问题相问一下搂主,塑料片有什么要求没有,抽真空后会不会沾到模具上?

借 cfandd同志 的照片

首先要知道你需要的强度高不高,假设不高可以使用上图的塑料片!
塑料片软化以后它并不是跟口香糖一样黏糊的,不用考虑脱模。
我做过一个船舱盖,没有发现有粘连的情况!
假设你实在不放心可以在汽车美容的地方5--8元买一罐汽车仪表蜡,喷两下绝对没问题。

网友B:
请问 楼主 这样的 塑料片一般 在那里可以买到???

网友:
这个模具怎么做最好呢?

另外就是,做好的模具裁切也是个比较麻烦的事情哟.

顺便回楼上,这种塑料片在卖塑料制品的百货商店有,就是用来铺玻璃台面用的,或者夏天挂在门口防冷空气外泄的,比较好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 楼主 这样的 塑料片一般 在那里可以买到???

装修商店有卖,“灯箱纸”或者叫“灯箱布”吧!

网友:
好的,非常感谢  高天 和 奇多 兄~~

楼主:
制作模具非常简单,要我教你吗

网友:
晕!! 呵呵~~ 连这图都看不懂 怎么还能算得上 玩模型的人呢~~哈哈

网友C:
看是看得懂,只是说如何制作而已.

奇多,麻烦你介绍一下模具的制作.谢谢.或者发给我也行.cq4a@163.net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奇多,麻烦你介绍一下模具的制作.谢谢.或者发给我也行.cq4a@163.net

过两天要做一个双体船,到时候拍照片给你看。

网友(2006-02-24):
简单明了,很实用!

网友:
有什么用呢???

网友:
zhizao

请教我想你是有经验的了,能谈谈在实际制作中的问题吗?
比如,塑料冷却,褶皱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