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S9253高速数码舵机 50g 能用在亚拓上吗?

楼主(2006-01-25):
Futaba S9253高速数码舵机   50g  能用在亚拓上吗?

网友:
当然能用!几个月前有人在论坛上发帖子问这问题,还号称国内高手,用藐视的口吻质疑我。我觉得没必要辩解,所以没继续回复。对于新手,给你参考!
DUZI用的是JR8700G,56克!
录象:http://www.duzi.cz/duzi_trex_2005_01.wmv

网友:
没什么不行的:

1,整机重量大概多了40g,只要整机原来不太重,是没问题的;
2,后部分重了,解决好可能出现的头清尾重问题;
3,确保大舵机供电问题.

我敢担保,根本不用试验了,一定能用,是好不好用的问题,因为不能光想9253的性能,还要想重量,尺寸,还有舵角等.

网友:
听说是要另外加舵机用的电源。因调速器的BEC电路电流不够。

网友A:
用外置BEC就搞定供电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外置BEC就搞定供电的问题了

在电子市场2块钱买一个7805稳压器就可以了,哪里需要买几十块的BEC模块.

网友B:
我还在E-HELI版里问呢。但是我和鸿飞的人联系,他们说不能用。

网友C:
很不错哦。看来我的9253有用武之地了。
korg:7805可以稳到5v,是不是直接从电池接出,通过7805接到接受,然后把原来电调红线剪除??
7805要比较大的散热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不错哦。看来我的9253有用武之地了。
korg:7805可以稳到5v,是不是直接从电池接出,通过7805接到接受,然后把原来电调红线剪除??
7805要比较大的散热片吧。

是这样接法.要加散热片就用配7805的那种,不超过2平方厘米那种,重量也轻.

如果全部舵机用7805供电,就把电调红线拆去.我建议是7805给9253供电即可,即改9253的红线.不改电调.这样一个舵机,散热片也不要了.

网友D:
别用7805,线性降压在IC上的功耗太厉害了。
试着用MC34063A或更好的MAX1674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别用7805,线性降压在IC上的功耗太厉害了。
试着用MC34063A或更好的MAX1674

网友:
还是用9650的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还在E-HELI版里问呢。但是我和鸿飞的人联系,他们说不能用。

多问问别人,光问商家是不行的!
SE版配置那么高,确省是HS56X3+S9650,而这几个舵机都是6V供电最佳效果,所以ALIGN出6V电调的套装版,但鸿飞批的是5V版,而且没有6V的BEC卖,显然是欠考虑的!不是说鸿飞坏话,我的东东基本都在他那买的,只是就事论事!

网友:
我觉得没有必要用
其实就用普通的PICO也可以锁得很好
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差别
当然想比赛的另当别论了

网友:
我们这的模友用辉盛的5克,锁的照样好.我以前还真不敢想.这样的舵机怎么敢用,呵呵,现在,我们当地的模友,全用的是普通舵机,一样翻的爽歪歪.我以前用的是FUTABA 3107和3108,比起现在的舵机也没见得好在哪里,相反,现在的舵机用着还让人放心.不要听那些JS瞎做广告啦...........

网友:
顶一下楼上,我就是用的辉盛5克,锁的相当好。

楼主:
辉盛5克,多少钱啊?哪里产的啊?

网友:
是啊,有时候就是不要道听途说!广州还有人用35块钱一个的E-SKY舵机锁尾走航线呢,但是用他来翻3D我就还没见到有人试过!

网友:
主要是9253空着想利用起来。顺便动动手。
谢谢大家的好建议。

网友:
http://cn.himodel.com/rc_hobby/electric_499.php
5V/6V的BEC,春节找了半天找到了,也不贵,自己做太费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