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uperSPEED 400在JABO上如何应用

楼主(2006-01-25):
昨天小JABO的尾马达坏了于是到商城里转,偶然间看到SuperSPEED 400马达介绍里说可以用到JABO上但是我的JABO是8.4V的
电池
加4in1板而SuperSPEED 400是12V供电不知道能不能直接换4in1板的承载电流够不够?
如果不能怎么改?
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
JABO的四合一应该可以承受的

网友A:
SUPER SPEED 400 这种380级的电机怎么合适用在JABO这种小电直上呢?!

网友B:
有点重吧,影响飞行性能.好像有一种可换炭碳的结构的280电机或370的.碳刷结构和SUPER400一样的.寿命应该不错,可以试试,当然换无刷最好,不过就麻烦些

网友C:
商城不是说雷鸟用那东西动力刚刚的吗!我还有一个不知道往那扔呢!

网友D:
不过改了后电池一定要跟上!这个电机有点费电~

网友E:
板子会烧掉的,这电机电流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