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见过亚拓450直升机

楼主(2006-01-25):
JR RS10DS接收机原配
电池
是4.8V的,这个接收机如何接在亚拓450上(450用的是11.1V的电池),是不是电池上有两种输出电压,还是其它方法呀?因为我没见过,所以请教一下?

网友A:
小弟,使用电池做动力的直升飞机都需要一个叫电调的设备来驱动电机,控制电机的动力,这个叫电调的东西有输出4.8V的,做接收机的电源,所以问题是这样解决的.

网友B(2024-11-26):
刷新认知了,原来亚拓450在2006年的1月份就有了,谁能告诉我亚拓第一台无刷450是啥时候上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