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家的配置

楼主(2006-01-25):
如果想要有几架飞机, 一般是不是只用一个遥控器.其它飞机上有自己的舵机与接收器?

网友:
对,最好多配对晶

楼主:
那直升机的遥控器与固定翼的遥控器可以共用吗?

网友A:
那看是甚貘控了,高级点的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看是甚貘控了,高级点的没问题。

"高级点的", 你是指什么价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