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刘老师

楼主(2006-01-25):
请教刘老师两个问题:
1、关于锂电电量显示器,我已经做出,但调整电压范围总难以调到3.6V以下,请问470欧和1.3K的关系,我想监控一块锂电,希望3.5---4.2V范围,具体相应调整哪一个生效?

2、关于平衡充电器。我新买了一个带数显的稳压电源,打算把充电电路装在稳压电源里面,数显和变压器就可以两用了,不过原来的变压器是20V输出,能直接连接充电电路的输入端吗?原来电路设计是10V输入的。能有什么办法能利用上原来的变压器?如果一定要单独另用10V的变压器,应买多少W的合适?

网友:
帮你顶  一個吧..

网友A:
刘老师是指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刘老师是指谁啊?

lxd1954,本版斑竹,高手,好人……

网友:
呵呵,年前杂事太多,刚看到你的贴......

1、监视一块锂电吗?我也没试过,可以这样试一下:将470欧和1.3K电阻暂时用一个2-5K的电位器代替,LM3914的8角接电位器中点,调调看能否找到你希望的监视点?(单片锂电放电保护点可定为3V左右,别低于3V就行)

*****LM3914的最低工作电压是多少?偶手里没有资料啊,你只能试试看了******

调好后,将电位器与电路断开,用数字表测出电位器中点两侧的电阻值,再找相同的电阻换上即可。但很有可能阻值不是标称值,没关系,在这里偶们只关心两个电阻的比值,将其中一只用标称值,另一只再用电位器,稍作调整,调到保护点后测出阻值,换成固定电阻(串联、并联,就看你的本事了)。
如果怕麻烦,直接装个微型电位器啦!

2、20V的输入太高啦!如果以充电电流1A、锂电池放完电电压3V为例,这时,LM350的管压降为:20V-3V=17V,  17V*1A=17W(VA),管耗很恐怖哦!!!

如果一定要直接用20V,可加一级预稳压,将20V先降为十几V,然后再接入电路,意思是将管耗分走一部分......

如果单独配变压器,10W左右即可(只充一片电池!)
同时充3片(平衡充),变压器要绕3个独立的绕组,功率就选25W吧......

许多细节说不清楚,不明白就打电话哈

祝春节快乐!

lxd1954

楼主:
谢谢刘老师解答。。。明白了。。。春节快乐!!!

楼主:
用刘老师提供的电路,在一个稳压电源上改装成功。

组装电路:

调试:

散热片:

装入稳压电源内:

面板加上充电指示led和充电---电源输出选择开关:

最后测试:1:开始充电电流1.58A

10分钟后:1.32A

半小时后:0.5A

一小时后:0.09A。。。。指示灯已经很暗接近熄灭

1个半小时后。充电完成自动断流,灯熄灭。

改装成功

再次感谢刘老师!

网友:
真有心机,是我就买个几十块钱的小数字万用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