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用18650做电直锂电

楼主(2006-01-25):
上次买了丘比特HM1003,还没飞起来,呵呵。不过已经感受到
电池
的局限了,充1个小时只能飞20分钟,急啊。
于是打算买3组电池,结果HIMODEL那里居然镍氢断货,锂电要100多大洋,还不算
充电器
,贵哦。想到抽屉里还有上次给笔记本电脑换芯换下的旧锂电,于是就拿出来,看看能不能放在电直上用。

楼主:
我的旧笔记本是东芝超薄本,用3节18650锂电。上次换芯后,用电池曲线仪测量了一下,发现容量还不错,于是没有扔掉,这次就拿出其中两节,用烙铁快速焊接起来,并焊上HIMODEL寄给我的电池接插件,用手掂量,好像比镍氢的7节7号电池组稍微重一些,改天到楼下便利店去称一下。

楼主:
把电池装上飞机,开机,加油门,嗯,力道不错,虽然锂电是7.2V(满电是8.4,我这两节抽屉库存施测是7.2X),但是动力比测量值为9V的7节AAA电池一点也不赖,我一手抓住电直的起落架举过头顶(不好意思,还不会飞啊),一手收放油门,嗯,不错,确实不错,可以实用。
我这几节电池容量可是1500mAh啊,如果700mAh的镍氢能飞20分钟,这岂不是能飞40分钟?呵呵

楼主:
充锂电充了一会,发现电压不上升了,一检查,充电器已经不输出了!仔细一看,这个鬼破烂充电器居然只有0.35A的额定输出能力!估计是坏了。
劣质啊劣质,就算我充锂电700mA大了些,可它充标配电池的500mA也远远超出额定输出能力啊!无语,只能说产品不成熟,此事变压器厂看起来没有什么责任,但是电直厂家明显是乱配组件了!

楼主:
仔细一测量,变压器初级线圈确实烧坏了,呵呵,只好翻出我的老MODEM的外置电源,9V 800mA,这下应该可以了吧。仔细一看,是交流输出,于是还得搭个整流桥,终于搞定了。算是解决了充电器烧坏问题。
锂电的充放还需要解决。。。算了,用贴片元件搭一个比较器,做一个锂电充放保护板吧。

楼主:
看看论坛里面大家都用LM3914,我也去查了一下资料,确实很实用的片子,从我的锂电曲线看,这个保护板+指示板应该控制在6.8~8.4之间,考虑到大电流充电时,锂电电压会上升很多,我这里实际测量要上升0.4V,所以3914的十段检测可能需要浪费一些——即高段的一些用来做充电控制,只保留低段的一些作为放电指示。
大约就这样了:用LM3914作为充放电双控制,RHI 和RLO设计在8.8V和6.8V,有2V的范围,十段分割就是每段0.2V。其中,>=8.4的3段在放电时是没有意义的,充电有用,当到达8.8V时,控制LED的信号同时负责切断充电电路。低7段作为放电指示,电量每减少一点,LED就灭一盏,什么时候中止放电就看大家的了。
查了一下DATASHEET,3914好像没有贴片封装(只有PLCC的),可惜,不过把LED和电阻用贴片的也不错,可以做得比较小了,充电器上再设计一个受控开关,就更OK了。
呵呵,这都等到春节后吧,春节专心练习飞行,不要为了电池误了正业。

网友A:
好!从上贴可以看出你的电子学基础不错!不过自制锂电充电器太麻烦了,不如买两个十几块钱的手机座充改装成电直的锂电充电器,这样就简单一点,腾出多点时间来多练习练习.另,在新年来临之际,愿你的电直早日升空.

楼主:
楼上说的是啊,可惜前一段飞机尾折,没法练习,昨天刚刚收到零件,开始筹备。没有老手指导,实在心里没底啊。
顺便报告一下:今天到楼下便利店称电池,2节18650构成的锂电动力组90g,7节AAA构成的镍氢动力组95g~~
不错,18650市价才30元,两节60元,便宜啊,容量还巨大。

网友B:
“18650锂电”,这是个什么概念?从哪儿能买到?

楼主:
去电脑市场,找有换笔记本电脑电芯的地方(电芯是该行业对电池的称呼),问老板就可以了,有新旧可以买。我前年给数码相机做外置电源,买了2个旧的凑活用。不过用在电直上,当然要买新的了。
www.gzydl.com
也有18650这种电池出售。18650好像是按照电池物理尺寸编号的,还有17XXX,16XXX等。去一个叫手电筒论坛的地方,那里的人玩手电,对这种电池很了解。

网友C:
多谢楼主上次对拙文提出的指正,您的飞机修好了吗?

楼主:
谢谢关心,刚刚修好,明天才能试飞,不过这次再也不敢在家里练习了。

网友D:
这种电池 我也有很多 嘿嘿 都是从自己以前的两个笔记本里面拆的 但是 笔记本基本都是在2C放电以内 使用,一般不会有问题,电直如果是三节的 一般电流都有7A左右了(悬停) 这样一个1800ma1860的电池,就需要达到4c的放电。长时间 是支持不了这么大的电流的,冲放几次后就会大大缩短寿命。
其实电子市场上 有大量的各种形状的锂电卖,基本都是2c放电的 嘿嘿 大家可以慢慢去淘 可能有些是可以使用

网友E:
18650是指直径18,长度65,单位MM.一般容量在1200-2400左右之间.
常见的还有16340,直径16,长度34,容量600-700MA左右,我的3W LED手电就用这种.

网友F:
楼主的电子知识很强啊,不过电直需要的是大电流放电的电池啊,不能偷工减料的。笔记本锂电等数码产品的锂电都不行的。

楼主:
确实是,用笔记本的锂电力道不够,只能拉离地面几十公分,再高起不来了,不知道是不是我用的是旧电池的原因?

网友G:
大电流放电不行的!

网友H:
确实专业。
呵呵,我也在源动力买过几次东西。
看来这个小电直原配的充电器确实是有问题,我买了2块电池一共充过3次电就发现充不进电了,我还正纳闷呢。
楼主每次都充原配电池1个小时的电吗?说明书上写的是充2小时啊,我都是充2小时的。

网友:
我打算买3块3.7V1450MAN聚合物锂电池自己焊接,如果焊接成功我家的狗狗就可以用这电池了。
请问高手,焊接这东西需要注意些什么?有人DIY过吗,好做吗?

楼主:
楼主每次都充原配电池1个小时的电吗?说明书上写的是充2小时啊,我都是充2小时的。

TO:bigmouth
看起来只能充一个小时,因为1个小时后电池开始发热,说明充满了。配的充电器是350mA输出,电池是700mAh,本该充2小时的,但是这充电器根本没有恒流控制,实际电流是500多mA,我的充电器还坏了!

焊接锂电就是要快,诀窍是要把焊点打磨干净,然后抹上松香,接着用烙铁头蘸足焊锡放在上面几秒钟,看到焊锡和电池融和起来就拿开烙铁,拼命吹电池,呵呵。焊锡上好后,下次再焊电线就容易了,不要急着一次把电线和电池焊起来。

网友:
18650我也用过3节飞E_SKY CP1,但就是太重了,不大能飞得到。 我的18650是PANASONIC的。

网友:
手机锂电一般是几C放电?

楼主:
手机锂电?对电池来说(不管什么容量),1C放电就是用1个小时,手机通话一般3个小时,说明是0.33C,待机能待300小时,说明是0.033C。

HM1003标配镍氢能用20分钟,说明平均是3C放电。

当然,1C放电就是用1个小时是指电池容量能够达到标称容量的情况下,比如标称700mAh,1C放电就是700mA,但如果该电池容量降低到500mA了,那么对于这个电池的实际容量来说,它的1C只有500mA了,但是我们仍然按照标称值来计算,即1C还是700mA。

如果都按照实际容量计算,1C放电一定放1小时,呵呵。

-------------------------------------------

18650我也用过3节飞E_SKY CP1,但就是太重了,不大能飞得到。 我的18650是PANASONIC的。

我这个HM1003用7.2V锂电,是2节,我上面帖子说了,称重比镍氢还轻,我这个电池是东芝超薄笔记本上拆下来的,旧电池,性能可能低一些,但是可以飞离地面,就是飞不高。我猜想新的可以,不过还没学会飞,就暂时不在电池上浪费钱了。

网友:
手机电池一般也是不超过2c放电
大了也会损坏电池 或者鼓起来
一般手机电池都在600ma左右 国产的可能达不到
用手机锂电用在模型上,电流最好不要超过1A
锂电是比较娇贵的电池,一定要严格控制冲放电

网友:
本人也有兴趣用1860锂电飞电直
但是毕竟这种电池不适合大电流放电,要不模型专用锂电为什么都是8c 10c 或者12c放电?
1860是给消费电子 数码电子用的 一般最大 (不损坏电池的情况下)也就2到3c

要想用1860飞电直 又不损坏电池,探讨下,只有改装电调 和 电机,而且只适合大电直,用四到六节1860 串联,电压达到了 14.4V到21.6V ,为了控制电流,电机必须换用稍微细的漆包线重新绕制,或者直接选择工作电压在14v到22v的,这个时候电调反而不需要那么大的电流了 18A的就足够了,一般的航线飞行 应该没有问题,3d还是不行的。

毕竟1860的电池比较便宜,二三十元一节。

楼主:
如果不用18650,用小一些的锂电,并联起来,放电能力就倍增了。以我用18650的感受来看,如果电流倍增,基本能达到HM1003的要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