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正在做的遥控接收机

楼主(2006-01-26):
潜水很久了,show一下近期正在做的接收机

底面

再来一张

重量15g,板子大小约35x47mm。
接收灵敏度应优于0.5uV的;最大接收9通道,通过软件识别自动往下兼容。
暂定是PPM接收,带校验和保护功能;准备在软件上下功夫,看看能否兼容Futaba和JR的PCM方式...
预留了接收数据的输入/输出接口,以方便外部功能的扩展,如飞控。
预留了升级和编程接口,可实现接收机的混控,这样,就算是4VF也可以飞5通道的电直啦

接收为双变频的锁相环控制,预定覆盖72兆的所有频率。
如果要改为36或40兆的,更换些少零件就可以了。

硬件部分基本完成,但是由于临近过年,几个贴片的发光管买不到了
准备在过年的假期内把它完成。

网友:
高手,佩服佩服!

不知道楼主打算卖多少钱一个?想问一下楼主是做什么的?这么好的东东不是个人能做起来的吧?

网友:
对呀多少¥可不可以上传个电路图呀!!

网友:
嘿嘿!上面的兄弟,传了图也没用,没有基础是做不出来的,而且vilin_li哥的是用来卖的,所以不可能把图纸什么的给大家。年后就能出品了,需要的细心等待吧!性能决对没的说,不敢说比小日本的好,也应该差不多,关键是用地接收芯片好,那个芯片是专门用来做步话机或电台接收机的,用在遥控器上简直是大材小用,灵敏度很高的说。嘿嘿!最终产品有可能控制在10克左右或10克以下。

网友:
做工很好啊!那问下:有相应发射机卖吗?

PCB也是自制的吗?

网友:
10.245晶振,SOP16那块东西是MC145170吧,怎么用了两片ATmega?Futaba和JR的PCM方式是怎么样的?教一下阿

楼主:
回3楼:关于价钱,现在说还早着呢。本来开始的时候,只是自己做来玩玩的;如果有需要,亦可改进后作为产品推出,但需要个过程和时间,还得让高手们试用一下,评价一下性能和可靠性,以待改进。
这东西的确是我个人业余开发的,有点不务正业了。自己一个人做,比较辛苦,主要是时间不够。
我只是一个在事业单位工作的打工仔而尔。

回4楼:关于线路图,相信高手一看便知的,不值一提。如果没有足够的动手能力和经验,有电路图也没啥意义,毕竟,接收机的难点在于高频部分,还有就是用单片机后,都集中到软件部分了。

回7楼:由于体积的要求,走线和零件的排布很密,PCB我是无法自制了,是画好板图后去订做的。

回9楼:我用的PLL是MB1502

网友:
你用业余时间开发的?更佩服啦。

我早就有自己做一个发射、接收机的想法。自己做一个用该有多爽!资料倒是收集了一些,可是真正到动手做时才知道缺的主要是元器件:(。楼主是自己设计好电路后请人代加工的么?这样做个样机不知道会要多少大洋呢?而且不知道我这儿有没有这样的加工服务:(

网友:
期待產品商品化

完成別忘了通知

网友:
太强了,竟然用到MC3363。。。。。期待实际使用效果啊!^_^

网友:
可靠性如何?

网友:
期待出成品,配FF9不知如何

网友A:
性能因该没问题,可配FF9,但暂时不能兼容futaba和jr的PCM模式,他们的PCM模式编码我们还没有完全破解出来。但是带有失控保护。在缺电或无法接受到信号时会进入设定的失控保护状态。失控保护数据可根据用户需要自行修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性能因该没问题,可配FF9,但暂时不能兼容futaba和jr的PCM模式,他们的PCM模式编码我们还没有完全破解出来。但是带有失控保护。在缺电或无法接受到信号时会进入设定的失控保护状态。失控保护数据可根据用户需要自行 ...

何时能出产品?价格有如何定位?
想搞个试试

网友:
今年能出的说!价格代定!

网友:
用了这么多集成块,效果一定不错!什么时候出成品呀?!vilin大哥是不是最开始自制遥控设备那个?djmodel
大哥,最开始自制遥控设备那个去哪里了?

网友:
不是!!vilin哥是俺大哥的说,俺们是两个人,好朋友,也是好伙伴的说!

网友:
不错不错,送一个给我就更不错啦 ,呵呵,别说我贪

网友:
三和_RD600可用吗?40MHZ的.

网友:
看样子两个52都没加看门狗
至少得给解码的加吧?在空中跑飞就惨了

网友:
支持国产,更支持DIY。

楼主:
过年事情太多了,没时间继续做...

我从95年开始用51,到现在做的51应用也有十几个了,就算在工业环境下,照样没用看门狗,运行还很正常呢。
倒是试过一次用了看门狗,结果...死机了

看门狗是个有效的保障手段,但是对系统体系设计的要求也很高;如果用片内的看门狗,个人看法,意义不大的。相反,软件的仔细编程、接口的精心设计才是有效的保证,否则,一旦程序跑飞了,看门狗启动、现场的恢复等所花费的时间也是个很大的问题。

再说了,如果一味的强调可靠性而不根据实际情况,难道要在接收机上使用多机冗余/多数判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过年事情太多了,没时间继续做...

我从95年开始用51,到现在做的51应用也有十几个了,就算在工业环境下,照样没用看门狗,运行还很正常呢。
倒是试过一次用了看门狗,结果...死机了
...

嘿嘿,补充一下,用看门狗作接收不好做的还有一个原因是,用看门狗定时处理数据接收和检索程序启动检测部分非常庞大,需要很长的时间启动,而且算法非常复杂,这样一来接收如接收不到正确信号马上就会进入自检信号部分,容易出现很多问题。唯一的好处就是一旦接收到正确信号永远也不会跑飞
(用狗来做定时控制每一周期自动重起一次),一但受到干扰后机器就无法回到正确的接收状态只能进入失控保护!如直接使用狗来探测跑飞,问题就是vilin哥上面说的那个结果了。
不果俺们做的发射机就用看门狗来做定时处理,保证了发射部分不会轻易跑飞。除了没电,器件损坏,强电磁干扰以外。经过连续2天放电跑程序(电池只能用两天!)没有发生一次跑飞现象。连续做了20次试验都没问题。

网友:
同意27楼的。适当在软件上加入一些跑飞“陷阱”也是可以的,用狗意义不大,至少对于航模遥控而言。

另外给楼主一个建议,留一个数据通道,软件兼容的,不要白白浪费了那么好的一块MC3363哦。数据通道可以在以后用来直接传数据或者遥控其它数据接口设备。

这个芯片做的东西绝对灵敏度高,比futaba好哪去了。如果找个二手的对讲机将PCM或PPM信号调制上去的话,10km没问题。
就是这个样子,背面

正面

楼主:
谢谢楼上的建议。
数据通道在设计上已经预留了,这也是使用两片单片机的原因之一;其中第一片是作为信号处理的,可以输出接收的数据,第二片才是舵机的驱动。它们是分开独立处理的,并且在使用上可以独立编程(我的意思是使用时可以通过电脑或另外提供的专用的接收机编程器对其功能进行设置)。
关于使用对讲机,现在存在一些问题不好处理:
1、一般我们能买到的对讲机都不是模型遥控使用的频段的,国家的法规也限制了频段的使用;如果改变频段,无论对自己或对别人都不安全,更是违法的事情(当然,理论上)。
2、一般使用的对讲机,除非是真正的基地台,否则就算是车载机,在设计上都不允许大功率连续发射的,而一旦减少发射功率,使用它的意义也就不大了(顺带说一下,发射模块已经出来了,正在定型中,参见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page%3D1&page=6)。
3、如果使用大的发射功率,发射机的工作电流会增大很多的,电池很难解决(体积和重量)。

网友B:
为什么用披码开关呢.

直接用IO口不是更小吗.另外那个1502看资料可以用到1.1G呢.用得着用这么高的PLL吗.用个MC145162-1就可以了啊.可以到85M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IO口不是更小吗.另外那个1502看资料可以用到1.1G呢.用得着用这么高的PLL吗.用个MC145162-1就可以了啊.可以到85M

当然可以了,但MC的价格好贵的说,同样的东西干吗非要买贵的呢?

网友C:
看门狗不是这么难吧?我用196,内部一个软件狗,外面用一个硬件狗,在工程上使用的很好。

网友:
都是高手,我等插不上话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门狗不是这么难吧?我用196,内部一个软件狗,外面用一个硬件狗,在工程上使用的很好。

工程上有反应时间的,飞行器上要求远比工程要严得多,在天上正好侧飞,这时跑飞了,看门狗重起,至少要几ms吧!然后再重新锁频,然后再找信号,这段时间起码需要10-20ms吧,即便你加锁存器把控制PLL的IO口的给锁了,也需要时间呀!这几十ms的时间足以让一架机机失控了!所以说不好用看门狗,即便用也只能用看门狗时钟作系统定时,这样的话就必须把重起时间算得非常精确,在同步帧的地方溢出然后重起,接着进入接收数据模式直接接收控制数据,这样才能接收找数据,但是一但接收数据有漂移,坏菜了,数据全错!所以说不用看门狗要比用看门狗更好。而且接收机的程序也没多大,只要把程序规划好了,根本不需要狗,也不会跑飞!

楼主:
补充一点:解决问题最好的方法是把它解决在发生之前。也就是说,要防止程序跑飞,最好的方法是避免其跑飞的可能,而不是通过看门狗、软件陷阱等方法作事后补救。

在大多数情况下,跑飞的原因无非是软件结构(逻辑算法)的不合理、电源干扰、时钟和复位信号受到干扰、又或较强的干扰电平通过io脚进入芯片内部(对简单的最小系统而言),使得在比较极端的情况下,pc计数器出现了混乱;解决了这部分的问题,芯片跑飞是几乎不可能的,这样的MCU可靠性对于模型来说已经足够了。

网友:
口碑與品牌的建立

個人認為口碑與品牌的建立是需要實的產品使用經驗,使用者的實際感受,而不是滿天飛的專業用語,各為專家請用你們的產品為你們代言吧,這樣比較實際,大家說是不?

楼主:
同意楼上。
所以说,如果要产品化,要走的路还很长呢,需要经过多次反复的测试、验证、试用、修改的过程的...

网友:
我想问一下MB15a02的Do输出是-0.5V到Vcc+0.5V吗.

我做个信号源玩玩.另外能介绍介绍VCO吗.20-200M的.便宜的.
用MAX2620的话我不知道怎么算.

楼主:
输出电压等参数看手册(datasheet)吧...
它怎么能输出负电压呢?!

另外,常用的vco是用变容管的,输出是正弦波(或接近正弦波),频率的高端和底端的比值也通常只能做到1.5:1,经过线路的优化,也只能做到2:1左右,极限了,不能实现覆盖20-200MHz这么宽的范围。

用电压比较型的VCO可以覆盖更阔的范围,但是输出的频谱不纯(通常都不是正弦波或是失真比较大的正弦波),而且这么大的范围如果要做跟踪滤波,以期望能输出纯净的信号,就更复杂了。

网友(2006-03-06):
佩服佩服!
正在计划做一套数字遥控系统(潜艇用),刚调研好用MC3363和MC2833就看到搂主做出了接收机。
强烈支持!!!多多学习交流

网友:
一个扳子上用几个单片机行吗?可共用一个时钟吗?

楼主:
可以,为啥不可以?

网友D:
可共用一个时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共用一个时钟吗?

当然可以,怎么不可以呢?你要是觉得不可以说个不可以的理由给大伙听听!
完全可以地说,俺就是这样用地,8过两个以上的器件用一个时钟源俺还没试过,但两个肯定没问题。

网友:
谢谢djmodel大哥的指教

网友E:
强.

强,DIY。我们是有这个心。没这个能力。怎么没看到发射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强,DIY。我们是有这个心。没这个能力。怎么没看到发射机了?

发射机请看这里
http://bbs.5imx.com/bbs/forumdisplay.php?fid=29&page=1

网友:
贴片手工焊得这么漂亮。厉害。用热风枪焊的吧?烙铁就焊的就太高手了

楼主:
手工用烙铁焊的,焊的时候还没买热风焊台。

其实,还可以焊得更好的,能焊出和机焊接近的效果,但需要很细心,而且很花时间的。

另外,如果用热风焊台手工焊,需要用钢网,定做一个钢网也不便宜,除非是生产用;否则,如果不用锡浆,用普通的锡丝,焊出来的效果还不如用烙铁焊呢。

网友E:
接收和遥控什么时候出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工用烙铁焊的,焊的时候还没买热风焊台。

其实,还可以焊得更好的,能焊出和机焊接近的效果,但需要很细心,而且很花时间的。

另外,如果用热风焊台手工焊,需要用钢网,定做一个钢网也不便宜,除非 ...

嘿嘿,俺怎么也焊不好,俺回头还是回流焊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接收和遥控什么时候出呀?

快了,再等一两个月就差不多了!

网友:
mc3363的接受频率选在多少啊?tsanghc你的做好了吗?

网友:
这么厉害~这都能做出来~

网友:
都是高手论"招".我们是门外汉"叫好",有机会买一个.

网友(2006-08-11):
你用业余时间开发的,佩服啦,现在如何?
终于看到双核心!

网友:
我们有这样的正在开发中,不过现在时间不多!

和这位兄的一样,加上陀螺仪,调速器,二次差频,自动频率检测,锁相环电路

网友:
和这位兄的一样,加上陀螺仪,调速器,二次差频,自动频率检测,锁相环电路

楼主:
先顶楼上兄弟,期望并预祝早日成功!

十分的惭愧,由于种种原因,这接收机停工半年了,主要是没有时间

现在正在努力中,一但有结果,会继续这个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