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了无刷电机,怎么驱动??

楼主(2006-01-26):
自制了无刷
电机
,是软驱的电机(15极的),,普通的电调可以直接接
电池
让无刷电机转动吗??49元的可以吗??只是想做个无刷电机玩玩,,我没有飞机的.....希望有高手指教一下,,,

网友A:
49元的应该可以。试验下啦,反正才49,^_^

楼主:
thanks ,,,如果想用在雷鸟上面呢,,,新年红包多就买来玩玩,,,

网友B:
可以试试49元的,不过那个电调没有功能设置,对一些非常规的电机可能兼容性不好.

网友C:
只要用无刷电调应该都可以用的。。

楼主:
在广州可以买到49的电调吗??? 通过什么渠道可以买到啊????

网友D:
49???
明天去你家抢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