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飞高速?

楼主(2006-01-26):
50级的直升机最快能飞到多少?怎样才能让直升机飞出高速?是桨速快容易出高速,还是螺距大容易出高速,我在飞的时候把油门推的很高,推杆前进的时候,只有低头俯冲的时候才会加速,要保证平飞速度总是上不去!而且当油门推到头的时候还感觉还不如油门在2/3位置时快!

网友A:
在猛推油门上升的时侯,大桨转速不下降,发动机的转速也不升高、也不吃力,这时的平飞速度应是最快的。

网友B:
先保证飞机机械的对称和顺畅,通过调整好飞机的空机重心(D玩法和C玩法的重心有点不同,C要空机的时候头刚刚好重一点,D相反),无风调整悬停尽量调整倾斜盘和主轴垂直,进入IDEL 1 / 2(+9度,大桨最好使用纤维或者炭纤,木桨呵呵性能太一般) 飞行长航线中尽量调整飞机在主旋翼最小的倾斜度下(微调升降杆),飞机保持水平最快速度飞行(主旋翼在飞行中提供向前的推力,也是飞行阻力产生的主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