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困惑啊

楼主(2006-01-26):
不知道是先练模拟器还是先飞飞机

网友:
如果钱多就直接飞飞机..如果少的话就只能玩模拟了..呵呵..

楼主:
我听人说直接飞机机一摔就是千把啊,有钱也不能这样摔啊。

网友:
也没有那么恐怖啦..不过也要看你怎么摔了。.如果你开飞就加满油门乱飞不要说千把块.整架机子报废都有可能..一般小心飞行摔机也就摔一些比较容易坏的配件.比如脚架..大浆..尾杆之类的东西..不过也要几十RMB就是了..呵呵..

楼主:
我可是一次都没飞过啊

网友:
建议你去买一台小电直去练..比如4#..配件便宜..可以放手去飞..呵呵..

楼主:
恩,说的不错,现在正在考虑是买新的还是二手的

网友:
二手的 不贵

网友A:
当然的模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的模拟器

既然大大说模拟器了,那我就先练模拟器了。不过要年后才能拿到哦):

网友B:
现在很多机子购买的时候都是直接带模拟器的,可以先在模拟器上找感觉,然后再上真机练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很多机子购买的时候都是直接带模拟器的,可以先在模拟器上找感觉,然后再上真机练习。

恩,谢谢了啊(:

网友:
不过模拟器永远代替不了真机,先飞模拟器且段时间后一定要真机练习几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既然大大说模拟器了,那我就先练模拟器了。不过要年后才能拿到哦):

用游戏摇杆加一个FMS就可以练基本的反应了. 然后再搞一个G2/G3什么的练. 然后再把真的遥控器接上电脑练.

网友:
模拟器是必须的,练舵面反应,可大大减少摔机。最好直接练美国手,比较直观。以后飞3d更是得心应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