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的36机多组零件

楼主(2006-01-27):
分拆零件由于图片太大无法上传从拍后再上传
本人刚玩儿电直,手生的很,经常发生坠机和撞墙,零件损坏严重,为保证飞行和充足的备件,工作之余加工了一些易损件同时对某些配合精度差的零件进行改造(虚位大的零件如中核)。有些零件是测绘了原有零件加工的,只是材料改用铝合金,旋翼头系统包括桨夹,横轴在结构和尺寸上有所改变。如用290mm的大桨旋转直径减小到620mm(原来640mm),如用310mm的大桨旋转直径是660mm。增加旋翼的充填系数,在较小的扭距提高升力。
改造后的机器零件的运行精度提高飞行比较稳定,由于操控不熟练,还有碰撞,金属材料的强度远大于塑料的强度,轻微的碰撞不容易损伤机器,练习有比较好的后勤保障,飞行比原来跟大胆和放肆了。
我是用橡皮筋固定电池,长期使用容易老化,总感觉不安全,也想做个电池固定架,要很好的固定电池还要易于装卸,但苦于没有好的构思。

网友:
什么材料的?
看起来有点分量

网友:
厉害,什么时候我要能diy就好了

网友:
牛人一个。。啥时候帮我也做一套。哈哈。。

网友:
顶,不过会不会太重?

楼主:
过年了,先给看帖子的各位模友拜年!祝大家新年快乐!飞好玩儿好!本事见涨!本人缉手了!!!
分拆零件上传:

总承

主轴:材料40Cr调质,无心磨床磨削,表面粗糙度,圆柱度,直线度极佳。主轴底部(与主传动齿轮连接处)增加2个平面防止主轴与主齿轮之间打滑,原有结构存在打滑现象。

桨夹:材料LY13合金铝,前后分别安装3颗轴承,2颗3*8*4,1颗3*7*2。球头改为圆柱销,因为变距只有上下的轴向运动。圆柱销与桨夹用L型臂连接。圆柱销45钢磨削,桨夹两侧开宽4mm深0.5mm槽,作用有3:a防止L型连接臂受力错位。b起对称作用。 c一边螺纹滑牙,另一边还可以继续使用。

T型头:材料LY13合金铝。

横轴;材料45钢磨削,改外丝为内丝长度比原来的缩短2mm,横轴上套尼龙垫圈2个。(参考亚拓横轴)

中核:材料LY13合金铝。原有中核与主轴间隙(所谓的虚位)太大有30丝(0.3mm),改造后的间隙只有1.7丝,孔用直径5mmH7铰刀铰孔,保证良好的与主轴配合精度和表面粗糙度。

尾舵机安装架:材料LY13合金铝。

平衡翼支架:材料LY13合金铝。
一般情况是损坏什么加工什么零件,在使用过程中感觉不合理的改造。这套零件的总重量没有称过,不过桨夹称过,一个净重5.71g另一个5.77g,在空中飞行的,重量是越轻越好,有机会一定称一下。把这些零件简单的介绍了。有什么问题,大家一起讨论,共同提高!

楼主:
牛人一个。。啥时候帮我也做一套。哈哈。。cxminger

6楼的朋友,不知兄台在何方,我还真有多余的备件,如在同地,小弟愿奉上!
多多交流各取所长

网友:
好呀.挺漂亮.卖我一套怎么样呀??

楼主:
好呀.挺漂亮.卖我一套怎么样呀?? hzmjl

楼上的仁兄,DIY与卖的商品最大的不同在于,DIY的真谛是不断的追求事物的完美和舍我其谁的境界,从不计算成本,DIY不是简单的不花钱和便宜的代名词。而任何一种商品都要考虑制造成本的,在满足客户需求的同时尽可能的降低成本,商品追求的是利润。这于DIY的真谛是南辕北辙的!!!
完成这套零件真花了不少功夫,不过这也是DIY的乐趣!!!
除了贪污腐败分子,谁的钱都是辛辛苦苦挣的,都不容易!是否可以象集邮爱好者一样,采用交换的方法!你闲置的物品可能是我的需求!!!
本人发帖子只想与各位模友交流,并不是以挣钱为目的。我相信多数模友没有我这样的加工条件。
如有兴趣可以发Email:zhuo000@sina.com或QQ:298088373(不常开)

网友:
说的好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的仁兄,DIY与卖的商品最大的不同在于,DIY的真谛是不断的追求事物的完美和舍我其谁的境界,从不计算成本,DIY不是简单的不花钱和便宜的代名词。而任何一种商品都要考虑制造成本的,在满足客户需求的同时尽可 ...

你说得对.我真...我现在闲着的只有36号收发一套肯定你是有的.要是没有也不会想要...
我也喜欢DIY啊.可就是没条件.我只是用木头砍大桨.原来的尾桨好像力不足怎么调都不行,也砍了付大点点的.
你条件可真好.可以做出这么多的好零件.羡慕羡慕:

楼主:
to -hzmjl

仁兄真的喜欢,我送你几样交个朋友。中核,尾舵机安装支架,水平翼支架还用最容易坏的横轴。图上的横轴你用不上,是没改造前的(与原配的一样是外丝的)有3根,老横轴我现在用不上。这3根老横轴我改进了,增加了限位台阶。作用是防止螺丝上的太紧使衬圈和减震圈受力变形。有兴趣就联系我(站内短消息)不过邮费要你出!
仁兄使用的是什么遥控器,用的动力设备怎样!我目前还是用原配的遥控。好的舵机没有用过,原配的舵机不稳定,ESKY的舵机比原配的好。目前操控水平一个字“臭”,上好的遥控器是浪费。380的有刷电机使用中,目前在关注无刷电机和无刷电调。

网友:
真是太谢谢朋友你了我现在用的是RD6000SUPER收发..动力是亚拓400.13T.好盈28A.ELE的1900MA.动力还可以啊.两层楼高拉油下来快掉地时全油一推要是地上有灰那个壮观
我最想要主轴了.原来那根有点弯了
ESKY的舵*3 雷虎 C1016*1...其它都是原来的东东.还有桨是自己砍的..真是太谢谢你了..真是好人.
我怎么样给你邮费呢.给我个帐号吧...谢谢你了.过年最开心的就是这事了...

网友:
楼主真是好人啊.

楼主:
天下模友是一家!
我送的零件不太复杂,不象主轴和桨夹精度要求高,加工相对容易多了,送几个无妨,只想交几个朋友多交流,从别人身上学习点经验。直升机模型零件多精度要求高,所以零件都是GB(国标)一级精度加工。36机的做工真不敢恭维,这里就不说了。从机器拿到手一直到真正的可以离开地面,在无人指点的情况下耗时尽2个月,也不凑巧我邮购的机器问题实在是多。机器本身问题解决后第一次飞离地面就撞上树干,主轴横轴大桨就废掉(广本飞度fit的译音)。设备是我兄弟厂里的,只是抽空去做罢了。设计测绘出图加工测量安装试飞改进最终完成了这套东西。有新产品开发的味道!如果计算成本价格一定不菲。模型玩的是精致,操控要精致,飞机也要精致!做人更要精致!套用一句台词——做人要厚道!

网友:
好东西!!zoom400能用吗?
能帮我高一套吗?主轴,中核,桨夹,T型头
我是菜鸟一个!!呵呵。
但是电池我倒有很多!特别是聚合物的。交换你看行不?

楼主:
我玩电直才4个月,除36机没接触过其他机型。单纯从图片上看zoom400的旋翼结构与36机应该是相似的,是否可以安装要看具体尺寸。比如zoom的主轴轴径6mm,那一定无法安装。
电池我有1组3e的1800ma10c的聚合物锂电,10组12v800ma的镍氢电池,1组镍氢电池能飞5分钟,我一次练习飞行有50分钟,应该不算少吧。原本电池也想DIY,后来朋友帮忙找到个供应商定做33元一组。
顺便问一句,12v800ma的镍氢电池飞行练习5分钟时间是否偏短,满电14.84V攻角8度角度太大380电机无力,油门到底电流7A 稳定在5A左右,按照最大电流计算也应该飞行6.8分钟。
烦请各位指教!

楼主:
TO:gelixhu

是否可以告诉我ZOOM400主轴的具体尺寸。
轴径多大?腰型孔多长多宽?腰型孔上边缘到主轴顶端的距离是多少?与T型头连接孔径多大,距离主轴顶端多少?

网友:
12v800ma的镍氢电池飞行练习5分钟应该正常,我原来也差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玩电直才4个月,除36机没接触过其他机型。单纯从图片上看zoom400的旋翼结构与36机应该是相似的,是否可以安装要看具体尺寸。比如zoom的主轴轴径6mm,那一定无法安装。
电池我有1组3e的1800ma10c的聚合物锂电,1 ...

5分钟?
不好说,
应为我用2040无刷电机,自己的3窜锂电,今天才刚飞起来,前两天应为用2窜,所以在地上打转
今天短短续续第玩了30分钟才没电,连续工作估计是15-20分钟把,自己的3窜2并锂电,用2005冲是2050毫安。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否可以告诉我ZOOM400主轴的具体尺寸。
轴径多大?腰型孔多长多宽?腰型孔上边缘到主轴顶端的距离是多少?与T型头连接孔径多大,距离主轴顶端多少?

轴径5mm,腰型孔5-6mm长1.5-2mm宽(无法精确量度,拆一次很困难),腰型孔上边缘到主轴顶端的距离是18mm,与T型头连接孔径2mm
距离主轴顶端28mm

楼主:
TO:gelixhu

36机的主轴轴径5mm,总长94mm,腰型孔12*2,腰型孔相对位置基本相同。连接孔孔径一样2mm。你说的28mm应该是到T型头顶端的距离,我可能没有表达清楚。主轴上的连接孔至主轴上端面的中心距是5mm。
看来36机的旋翼系统与zoom400的一样的。
亚拓的主轴和zoom400的主轴无论在结构上和加工工艺上说都是zoom400的复杂,要铣腰型孔尤其是打2*94mm的深孔,47倍直径的深孔小钻头加工保证同心度是很难很难的,为保证同心度我使用了穿孔机。这样的结构直接导致抗形变能力下降,所有的应力都集中在腰型孔两侧(最容易变形的地方),没有好材料和热处理工艺的保证,主轴就像豆腐一样。亚拓的主轴结构最简单,打两个安装孔玩事儿.简单的结构是最可靠的,在相同的材料和工艺比较亚拓的主轴和ZOOM的主轴,毋庸置疑亚拓主轴全面胜出。这么简单的工艺,却卖这么贵,工艺复杂却便宜。实在是看不懂???

网友:
这个问题我来解答:

引用 楼主:
36机的主轴轴径5mm,总长94mm,腰型孔12*2,腰型孔相对位置基本相同。连接孔孔径一样2mm。你说的28mm应该是到T型头顶端的距离,我可能没有表达清楚。主轴上的连接孔至主轴上端面的中心距是5mm。
看来36机的旋翼系 ...
36号机和ZOOM400的悬翼头部分完全一样,主轴横轴通用。GEILUX的ZOOM400从本人这里买的,我月有36号。

楼主:
今天是节后的第2个工作日,空闲时在计量室称这套零件,电子称的精度可达小数点后5位,取2位第3位四舍五入。各个零件的重量分别是:主轴--11.25g  桨夹一套--6.79g+6.79g T型头--5.60g 横轴一套--2.84g  舵机架一对--1.50g+1.50g  3*8*4轴承4颗--0.87g*4  3*7*2轴承2颗--0.33g*2,装配后称重42.07克(2个6.5*2的减震圈未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是节后的第2个工作日,空闲时在计量室称这套零件,电子称的精度可达小数点后5位,取2位第3位四舍五入。各个零件的重量分别是:主轴--11.25g  桨夹一套--6.79g+6.79g T型头--5.60g 横轴一套--2.84g  舵机架一对 ...

呵呵,我的400装了电池和叫架一共600多克,一下就上天了,你的呢?总重多少克?

楼主:
整机重量真没太在意,一定比你的400轻,有刷版36机,没有电调。也能一飞冲天,第一次冲天就撞树杈。现在一般离地50公分,在空中来回忽悠,就象酒后驾车!

网友:
奇怪!没有电调?如何控制?哦原配的吗?
(在空中来回忽悠,就象酒后驾车!)呵呵!和我一样!!

网友:
又一位高手!

楼主:
有刷版36机电调可能做在接收机里。是属于内置式的吧!有刷马达控制简单。
我在淘宝买的36机有刷套装外加锂电和螺距规。说充电后就可以飞(蒙外行)。机器到手说明书英文的充电器还是110V的。上电开机慢慢推油门旋翼由慢到快声音也越来越难听,油门到底声音极难听机器开始剧烈的抖动还伴随着跳动,就是不起来。吓得孩子死抱着我的大腿。这是第一次试机失败的经历。在后来的调整中,发现很多问题,如升降舵机无动作,经检查一通的信号端口无6V输出电压,原来是焊锡短路。消除双桨只要调节连杆的长短,最要命的是尾舵机,无故就牺牲4个,一个原配的一个杂牌的2个亚拓6g舵机。再使用时发现尾舵机总是向尾管飘移甚至卡死从新上电又恢复正常,前3个舵机就是这样坏的。始终怀疑陀螺仪工作不稳定,但不排除舵机在震动时受损。第4个舵机的损坏只有用离奇来形容。刚安装好调试中(未拔电源),接听一个电话就3分多,回来再调试,亚拓舵机烫手,外壳变形,舵机齿轮打了,与前一个亚拓牺牲的症状完全一样。问题就出在陀螺仪,最后显微镜下检查,又是搭锡,头发丝般的搭锡。近300元的损失,冤哪!!!都可以买无刷电机了。
我觉得在操控时,手上的动作要轻柔,缓缓的打舵,机器飞行姿态比较平稳。我偶尔也能来个稳定的飞行,也就维持半分钟。这都是手上动作轻柔的结果。手上动作大就是来回忽悠!油门收快了,降落就象坠机!!!

网友:
但36#的舵机不行跟机的四个舵机已坏了三个今天下午放飞刚刚在飞到
15-20米高时剩余的36#舵机它拒绝工作,它是负责控制十字盘的左右工
作突然猛烈右倾幸好摔在草地上大槳夾断橫直轴弯了.经查看舵机报废
以上四个舵机也是突然死亡齿轮完好可能有家族遗传性心脏病!全是死
电子部份.

网友:
玩电直需要楼主这样锲而不舍的精神和耐心!赞一个!

网友:
当然,楼主的技术也很让人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