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S锂电飞450XL宣告失败~~~(无辜作了白老鼠)

楼主(2006-01-27):
投资了2xx大洋,买了开关型的外置BEC,和1500mah的14.8V的锂电。
终于上4S锂电飞450XL了,目的是想提高电压,同功率下,电流能下来点,不至于电池和电调这么热。
通过各种组合: 高速+低桨距;低速+高桨距;中速+中桨距
NND,全都宣告失败,效果没有我想想的好,电池和电调照样发热,感觉温度没有比11.1V低,差不多。
.
唯一的好处:  动力太彭湃了!  油门我都限制在75%以下的,要是100%油门+9度桨距
只能用一个字形容:弹!飞机真的是弹上去的,太厉害了!

楼主:
晚上上照片

楼主:
14.8V时高速旋转真是恐怖!
手被砍到了,立刻满手是血,无辜死了我。
这次真是陪了夫人又折兵。

网友:
不知电机齿有没有降低?
14.8V为的就是暴力,不过可能对机件寿命造成影响,老外5S,6S都有人用,不过能飞多少次就没准了....

网友A:
开关型的外置BEC是什么牌子的,在哪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开关型的外置BEC是什么牌子的,在哪买的?

好盈不是有一款开关型外置BEC吗?上次广州有些兄弟不是已用上了,你不是不知道吧?

网友:
我只被尾桨砍到过,那叫一个惨,同情LZ中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盈不是有一款开关型外置BEC吗?上次广州有些兄弟不是已用上了,你不是不知道吧?

好盈外置BEC的价格好象没有到2xx哦

网友:
我已经用4S飞了一段时间了,感觉真的是不错.我是430LF,11T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盈外置BEC的价格好象没有到2xx哦

晕,好像是40元/只

楼主:
嗯,我还要兼顾11.1V电池,所以没换齿轮,还是用13t+450TH
投资2XX是电池+BEC的钱啊,呵呵。

网友C:
如果直接用11.1V的齿比上14.8V电池,电流肯定比11.1V大...

其实大家存在一个误区,认为电直飞行中是同等功率的.这样提高电压,电流就下来了,其实这里面存在一个误区...

不要盲目的追求高电压.用14.8V的电池,齿轮比,马达,油门曲线,螺距曲线.大浆都需要重新计算.才能获得14.8V最大的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直接用11.1V的齿比上14.8V电池,电流肯定比11.1V大...

其实大家存在一个误区,认为电直飞行中是同等功率的.这样提高电压,电流就下来了,其实这里面存在一个误区...

不要盲目的追求高电压.用14.8V的电池,齿 ...

是啊,这个知道,在齿轮不换的情况下。
我是通过油门曲线+桨距曲线的配合来试验的。
.
我们按电机的原理,转速和反电势成正比,扭力和电流成正比。
因此可以通过提高转速降低桨距来实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这个知道,在齿轮不换的情况下。
我是通过油门曲线+桨距曲线的配合来试验的。
.
我们按电机的原理,转速和反电势成正比,扭力和电流成正比。
因此可以通过提高转速降低桨距来实现。

提高了转速,降低了浆距,这就电流比原来大了..还要考虑电池本身增加的重量....

网友:
有道理.东西买了,还在路上.

网友D:
俺除了试验失败外,另外还烧了一个凤凰电调。损失500大洋

网友E:
一般情况下,电调发热是bec过热,舵机负载电流过大,感觉和马达输出电流相差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情况下,电调发热是bec过热,舵机负载电流过大,感觉和马达输出电流相差不大。

哪有,上4S早考虑这个问题,都用了外置开关BEC了
楼上的楼上比我更无辜,哈哈哈。  无奈一个。

网友:
能否详细介绍一下外置开关BEC的原理作用及如何联接,谢谢.

网友(2006-11-28):
今天我也试了
15T      450TH   好盈30A+3A UBEC
315 碳纤维浆
4S  15C  1600mah自焊单体电池
大浆的声音好变态
3D动作 3分钟下电机发高烧,幸好气温不高。。。
没有任何损失....
4S的电池还是重了点,下次再找轻点的电池一定很爽,大浆还是325碳纤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直接用11.1V的齿比上14.8V电池,电流肯定比11.1V大...

其实大家存在一个误区,认为电直飞行中是同等功率的.这样提高电压,电流就下来了,其实这里面存在一个误区...

不要盲目的追求高电压.用14.8V的电池,齿轮比,马达,油门曲线,螺距曲线.大浆都需要重新计算.才能获得14.8V最大的性能...

又要计算,从2年级开始,数学就没再及格过了,怎么算呀

引用 网友D:
俺除了试验失败外,另外还烧了一个凤凰电调。损失500大洋

你一定没看说明 ,凤凰电调用14.8V电时就要由外接UBEC供电了

网友:
戰神電機450-3300KV+11T+14.8V = 爆噴
+12-12度

最大31A

网友:
都是高手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14.8V时高速旋转真是恐怖!
手被砍到了,立刻满手是血,无辜死了我。
这次真是陪了夫人又折兵。

还好没有出大问题
被打断手指都有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F:
肯定没有改齿比和电机.
用高电压,电机要换成低KV的.齿比也要降低,这样电流才会变小,而组合后,飞机大桨的转速要和原来用11.1V差不多.动力表现也差不多,这样才能提高效率.
当然如果要追求动力,不改电机和齿比.这 ...

 非常同意

网友:
 什么时候实验也不告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