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级风飞飞翼

楼主(2006-01-27):
在四级风下,飞翼不好控呀,很难飞,发飘。朋友们都怎么飞呀

网友:
对称翼型,如易飞
小桨,风阻小,如4寸猫桨
高速电机,如果老雷的2040
舵量别贪大,如+/-20度以内

别说五级,六级都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四级风下,飞翼不好控呀,很难飞,发飘。朋友们都怎么飞呀

楼上说的有道理,不知道楼主的飞翼和配置,应该有改动的可能性,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抗风性能。

网友:
翼型的设计是关键:
较尖锐的前缘具有较佳的穿透性,易飞就相对较尖,飞烂掉的易飞做其他可以,但抗风性大降与此大有干系。
对称翼型在突变气流中,被意外抬升和拍下的机会要少得多。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
尽量用双凸对称翼型。

双凸对称翼型的抗风性很好,平凸和凹凸对风很敏感。

楼主:
kill 大哥的飞翼很耐摔,已经N次了,还没坏呢,嘻嘻

网友:
只要气流稳定,风再大些都没关系。

曾经在一马平川的盐碱滩上,5级风飞60的小KT飞翼,气流稳定,无论高空低空超低空都非常爽,操控稳定。

同一架飞翼3级风在一片乱土堆上空飞,只要一飞低,无数的小乱流让飞翼像打摆子一样摇摇晃晃。

网友(2007-11-07):
我的飞翼已经撞了一回灯杆,一回篮球框了,没事,现在照飞!!!